[照明] 三元钱的恒保亮L91夹子台灯

楼主(2025-03-27):
娃娃爱在黑板上涂鸦,有时背光,光线也不太好,就考虑买个夹子台灯,都是爱折腾的人,所以买了个最低配,签到红包后三元多一点。

到手感觉质量还挺好,还有电源开关,送了不短的线,还有个说明书。插电是c口,测试功率足5w,这小身板能承受?

这灯三个光色,还能调亮度,实用!

找出以前报废蓝牙耳机电池仓的电路板和多多薅的电池装上,秒变充电台灯。
里面有18650电池位置,所以改装没难度,注意电池输出加个二极管,避免插电倒流。这些原电路板都留有空位,对应焊上即可。

网友:
这类小东西现在不值钱了,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A:
加子台灯,倒是挺适用,改成真流供电就买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子台灯,倒是挺适用,改成真流供电就买方便了。

这帖子里的每个汉字都是正确的,但连在一起咋看起来忒费劲?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是圆灯,是长条灯,功率只有1W,当床头夹子看书灯可以。

网友:
你看看 你看看,我又想去撸一个夹子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里的每个汉字都是正确的,但连在一起咋看起来忒费劲?

对不起,有几个错别字。

网友C:
一看就是个细心的爸爸,看内部空间还能加个电池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估计这灯有些费电

网友:
这些等就是发热和耐用

网友:
1节18650估计用不久

网友:
换个高容量的18650

网友:
物有所值,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个细心的爸爸,看内部空间还能加个电池

这些灯都是同一个模具的,运气好板子元件都在,直接加锂电池就行,有的会缺件就只能另外加充电板

网友:
看了不错,正在一个类似的台灯下回复

网友:
看着还不错。暂时没有需求

网友:
感觉质量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