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儿童玩具洗手水龙头

楼主(2025-03-27):
周日和邻居家一起带小孩在公园玩,在河边看到一个摔坏的玩具机器狗,拆开只留下一个小电机。

邻居说她家有个儿童洗手玩具,不出水了,问我能不能修。
我开玩笑说就是电机坏了,肯定能修,要不然老天怎么让我捡一个电机呢。
刚才她拿过来给我修,拆开后果真是电机锈了。 但是捡的那个电机在楼下车里。不想下去拿。下次坏了再换电机。这次电机能转就可以了。

电池盖里有防水圈。

                                          水管这里弯曲 压扁了。

电机线过孔和电池正负极都有胶水覆盖。按键脚没胶水。

电机轴这个过孔里油很少,高速转动时肯定有水进到里面,我加一坨黄油进去。

                电机盒的这两个螺丝柱大小不一样,反了插不进去。

原本以为一个按键开关,必须一只手按着,一只手洗。装好后发现设计还是很巧妙的,拨开关,它会固定着不反弹。

这真就是一个玩具,龙头太短了,怎么洗?

网友A:
现在的孩子可真幸福,这么多玩具……想当年我们在路边捡到一个坏玩具,都能成为全校最靓的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孩子可真幸福,这么多玩具……想当年我们在路边捡到一个坏玩具,都能成为全校最靓的仔 ...

小的时候,我表弟从城里回去带了一个拳头大的变形金刚,质量很好,厚实摔不坏,我楞是玩了好多年。

网友B:
小孩子手小,估计洗起来很嗨皮。

网友C:
我以前玩具是我爷爷给我一个甲号大电池,一个小灯珠,一节电线,我玩好几天都是开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手小,估计洗起来很嗨皮。

是的,就因为小丫头喜欢,她妈才找我修。平日她们家的东西都是坏了就买新的,一次买好几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D:
用料做工挺粗糙的可以改成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玩具是我爷爷给我一个甲号大电池,一个小灯珠,一节电线,我玩好几天都是开心的 ...

咱俩岁数差不多,我小时也是玩这个电池,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的就接了几节在一起,电了我一下。电通了我的任督二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做工挺粗糙的可以改成锂电

别人家的玩具。 不主动,不积极,不建议!

网友:
现在每个小孩都有好多玩具

网友:
玩具洗手水龙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家的玩具。 不主动,不积极,不建议!

确实没必要,说不定人家小孩玩几次都不玩了。

网友:
现在孩子的玩具是真多

网友:
这完全是个抽水机啊

网友:
还有这种玩具啊

网友:
龙头太短了,怎么洗?
儿童的手,是小手。

网友:
现在儿童玩具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东西还有一个配套的洗手池,洗手池的边上有一个槽,这个龙头放进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孩子可真幸福,这么多玩具……想当年我们在路边捡到一个坏玩具,都能成为全校最靓的仔 ...

当年还有比谁的四驱车马达好,最高端的有银线130钕铁硼电机。顶级有刷电机我玩不起,在电子市场捡了几个坏风扇,拆滚珠轴承,手绕线圈,组合出一两个能用的,当时最大推力只有5克。

网友:
小朋友门最喜欢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