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研究速推打地鼠游戏机 胶圆球按下识别原理

楼主(2025-03-27):
过年孩儿他小姨给他买的一个小玩具,还挺好玩的,有好几种模式,挺好奇他是怎么识别到那个胶圆球按下去的,按下去相应的LED会熄灭,按错了也会有提示

所以今天就拆开一探究竟
自带3节AAA充电电池,700mAH也不知道有没有水分,不过感觉还挺耐用

这是背面按压复位的机械结构,电池也就是装在这个里面的,背面都是突起的塑料杆,按压电池仓可以把按下去的胶圆球复位突出,两颗弹簧用于复位电池仓

主板背面两颗导电帽,作用是在按压电池仓复位胶圆球的时候电池仓背后的塑料会同时按压复位导电帽,用于提示主控芯片胶圆球已复位,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接下来就是主要部分了,前面是怎么识别那个胶圆球被按下了,原来这边也是导电帽识别,当胶圆球按下以后。胶圆球会有一个压力给到导电帽,以此识别是那个胶圆球按下的,PCB和导电帽中间的那些洞是用于通过电池仓上的塑料柱复位胶圆球用的,上面3颗轻触开关是换模式,开关机,和音量调节的

原来里面是这么简单的,也算是解惑了

网友:
打地鼠游戏机

网友:
看着不错,可以锻炼反应能力。

网友:
pcb上的指插看起来像碳膜的

网友A:
一局游戏就只能按下去一次?

网友:
儿童玩具花样多,越来越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局游戏就只能按下去一次?

有好几种模式,有亮的就把亮的按下去,还有记忆模式,它随机一个个的亮一下,然后你按它亮的顺序按一遍,每次过关后难度越高,还有速度模式,你要跟上他的速度按下去才算过关,越到后面速度越快,挺解压的小玩具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但有个别颜色灯光不明显会按错

网友:
类似键盘打字小程序?

网友:
碳膜触点不耐用,可以换静音微动。

网友:
这个玩具可以锻炼小孩的反应力。。。。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科技进步推动玩具多元发展

网友:
一直好奇,没拆开里面看过

网友:
这个高端,我拆过的打地鼠机都是牛屎芯,按钮也没这个复杂

网友:
看来听费电呐

网友:
打地鼠打地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