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有电容强启了!

楼主(2025-03-27):
听说电容的水很深,我又没有测电阻的设备。从十三四块一只等到了它身价翻了三四翻才终于忍痛下手。黑龙江的冬季零下三十多度,我的车七年了,一直没换过电瓶,也从来没叫过搭电救援。几万块的国产宝骏510还没有车库,个人感觉已经很给力了。之前做过一副过江龙以防不时之需。可是光有线也得麻烦朋友。思来想去,求人总是要搭人情的。请吃一顿饭也能做个强启了。于是一狠心,从某宝买了一组超级电容及所需配件,陆陆续续都到齐了。拆快递的时候发现盒子的底运输过程中损坏了。沟通后卖家给补发一个。电容的热缩膜也有损坏,看样子不影响使用。本想等补发的到了再组装。可是看着心还痒痒。于是决定不等了,先组装。补发的底到了可以先备用。或者哪天手勤快再换上。由于心急,组装的过程忘记拍了。感觉也不重要,长手都会。所有步骤我感觉最费劲的应该是给线换外皮。黑色的线皮一是不好看,二是一冻会硬。换上硅胶管比较好。下面请看我用到的材料和组装好的成品。

网友:
这个看着就很给力哦,全套下来要多少?

网友:
说说花了多少米了。

网友A:
超级电容价格太高,被炒房团搞的!

网友B:
等到要搭电时,电容还有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价格太高,被炒房团搞的!

可以搭电救援。一次三十,十次就白得个强启。一冬天光在小区周围也差不多回本了。这样一算,还是划算的。

网友:
几年前10块一个包邮买了6个,其中一个漏液测试容量不太行,其它5只还好,测试容量基本有2安时,(换算3000F应该是2.2Ah)这几年过去了并联在电池上,出现了密封圈腐蚀漏液腐蚀结晶。里面那种液体是很快挥发的。

网友:
内阻好像是0.4还是0.04记不清楚了毫欧

网友C:
电容买了多少钱

网友D:
超级电容自放电好像挺快的,充满电也放不了多久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到要搭电时,电容还有电吗?

14.5静置十多天掉到14.2。基本一周左右掉0.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买了多少钱

没买那种很便宜的。6只带保护板2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自放电好像挺快的,充满电也放不了多久把

我每天都观察掉电情况。基本一周左右掉0.1伏。十几天从14.5掉到14.2。

网友E:
土豪啊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夹子两侧用硅胶线短接,降低夹子的夹持电阻
另外,线夹固定在电池上,是否考虑加装一个闸刀,虽然夹子误碰短路的可能性很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啊
建议楼主可以考虑夹子两侧用硅胶线短接,降低夹子的夹持电阻
另外,线夹固定在电池上,是否考虑加装 ...

有想过两侧短接,减小单侧电流过大的问题。线太粗,实在挤不下了。闸刀应该没必要。夹子很安全,什么角度都试过,两个夹子的金属部分碰不到一起。另外加闸刀就等于多了一个接头。接头越多,对电流影响越大。开始我想把夹子做成用安德森插头的来着,就是考虑到接头多影响电流就放弃了。

网友:
有就好,其实也用不上几次。

网友:
看着就心动,跃跃欲试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玩意,做了吗可能也用不了几次,不做吗心里又有点不踏实

网友:
电容会不会贵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