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型号ADL40WDA联想笔记本20V2.0A,5.2V2.0A,USB接口40W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5-03-27):
联想单USB接口充电头,不知道是哪款笔记本电脑上用的

铭牌,型号:ADL40WDA,输出电压:20V-2.0A,5.2V-2.0A,台达代工

二维码,生产日期:2015年2月

折叠式插头,从这个地方撬开,里面有卡扣并且超声波焊接

插头两根线焊接到PCB板,整体屏蔽罩包裹

拆下屏蔽罩,电路板正面,中间黄色高温胶带里面是高压输入电容,黑色方块下面是低压输出电容

电路板背面,白色导热硅胶与屏蔽罩粘接

抬起高压输入电容,下面的元件,5脚芯片的丝印是391RBS

背面8脚芯片,丝印AS393M

各角度图片

USB母座内部和背面特写,特殊USB口,有6个引脚,插入普通USB线时,输出5.3V电压,母座最外侧的两个引脚不与USB公头内部铜片接触,即使6A大电流的USB公头正负极铜片很宽也接触不上。D+,D-在母座背面直接短接,无法识别快充。

最后问一下各位专家,怎么改能让这货输出20V电压?

网友:
应该是正品吧

楼主:
绝对正品

网友:
做工没得说!

网友:
不是直接短接改快充的,好像要接多大的电阻,电源板块里面多搜搜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原装货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这种电源不错,有20V2.0A,5.2V2.0A两种输出。

楼主:
插上USB线只输出5V。想让它输出20V,试过短接USB母座的1,2脚和5,6脚,输出还是5V,应该是有私有协议的,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 错

网友:
这玩意做工还真不错。就是用途受限。

网友:
整体屏蔽罩充当散热作用并传导到外壳,而且提高了整体机械强度。

网友:
小体积电源,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
12伏2安是通过USB接口取电?哪12伏电源线有特别之出。

网友:
2015年的产品。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种USB口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元器件很多,USB接电压表头,指针万用表找基准电阻,接电位器加开关,能实现调压切换。

网友:
一看就是正品,做工用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