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拆开研究了下,想改装两个地方

楼主(2025-03-27):
洗碗水和洗澡水用的温度不一样,要经常切换。在厨房切换简单,直接按就行了。但是有时候洗澡的时候忘了切换到高温,还要再跑出来调一次,太麻烦了。所以想加装一个远程控制

改造思路如下:
热水器原本的按键是机械式的,可以动继电器模拟点击。
用一个4路远程控制模块来控制继电器。
我买的创客风暴家的4路mesh开关,可以接入米家。我在米家中设置几个自动化,一个自动化对应一个app内按钮。比如“最低温度”按钮,我让它执行长按减温按键10秒。这样不管在多少度,它都会降低到35度。再设置一个“40度”按钮,在执行“最低温度”程序之后,再点动5次加温按钮。“45度”按钮,是执行“最低温度”后点动10次加温。
为什么我总是让它从最低温度开始加呢?因为手机控制没有反馈,不知道实际是多少度的。如果单纯的用加温减温按钮,会出现水温不足,或者烫人的情况。而且厨房距离卫生间比较远,调一次温度要等很久热水才能流过来。

改造小水流启动还没有思路。因为我大概判断这个水流传感器是霍尔脉冲信号,不是开关量,不知道怎么能让热水器提前打开。
前来请教论坛大神。

不过我拆了主板之后竟然发现主板自带遥控功能?淘宝没有搜到对应的模块,不知道这个遥控是不是就是接收信号后短接不同的针脚,对应不同的按键?

网友:
燃气热水器拆开研究

网友A:
东莞,我平常设置的38-43度之间。厨房与洗澡是共用热水器,洗澡不是有混水阀吗? 怎么还要调温呢
脸盆用单独的小厨宝供热,出水温度有60度

网友B:
水适当调热些,洗澡时喷头那边混点凉水就好了

网友C:
换混水龙头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玩的有点高级了

网友:
想法很好,也实现了,不错不错。。。。。。技术为生活服务

网友:
我家都是41或者42,洗碗洗澡不是都合适吗?

你们家洗碗和洗澡分别是多少度?

网友:
没考虑过要这样玩

网友:
安全第一,国补后不贵

网友:
小水量别改  厂家标定好的 水量太低控不了温

网友:
一般可以从厂家买个调温LED面板安装在浴室,当然得从热水器那引线过来

网友:
洗手热水不是混水的?。。。。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瞎折腾!

网友:
还可以加装遥控的。

网友:
精力充沛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我平常设置的38-43度之间。厨房与洗澡是共用热水器,洗澡不是有混水阀吗? 怎么还要调温呢
脸盆用单 ...

洗碗距离热水器近而且水龙头水量集中,45度的话就很烫手了。所以洗碗一直是10或者41度。洗澡距离热水器远,而且装修时热水管没有做保温,直接埋在地板下面水泥里面的。水流到卫生间就已经降温了。还有一个降温最多的地方就是顶喷花洒,面积大,出水孔多,类似于冷却塔了,淋到身上温度就更低了。
混水阀基本不能用,只能调一丝丝,调多了热水量小了,热水器就熄火了。所以我也想改下水流传感器这一块,但是还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适当调热些,洗澡时喷头那边混点凉水就好了

混水阀基本不能用,只能调一丝丝,调多了热水量小了,热水器就熄火了。所以我也想改下水流传感器这一块,但是还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混水龙头不就行了

是用的混水阀,但是只能调一丝丝,调多了热水量小了,热水器就熄火了。所以我也想改下水流传感器这一块,但是还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我平常设置的38-43度之间。厨房与洗澡是共用热水器,洗澡不是有混水阀吗? 怎么还要调温呢
脸盆用单 ...

刚才回复错了,是40或者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