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播放某些短视频,会显得很卡,播放另一些短视频又不卡,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5-03-27):
问题一般出在哪里?

是手机CPU问题,还是手机GPU问题?
播放某些短视频会很卡,一般问题出在哪里?各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A:
各网站在高峰时给的网速差异不小。

网友:
要么是网络问题,要么是视频编码问题,要么是软件占用太大了,先重装应用试试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那个短视频的格式高清了。你不如直接截图发给大家看你设置了什么分辨率

网友:
一个是这视频太大,一个是手机存储有问题,还有一个是网站对这个视频限流了。还有一个就是视频格式,手机解码跟不上

网友:
编码的问题吧

网友:
视频编码的问题吧

网友:
来源不一样,原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网站在高峰时给的网速差异不小。

也有可能是CPU解码能力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CPU解码能力跟不上?

很简单,把这个图点出来
可看CPU 如一至是100%  或许是CPU差

上图很明显,是同一网站、同一视频,左边是闲时,右边是晚高峰时,这张图就是不断要缓存。

网友:
估计是MCU跟不上吧?

网友:
我一个旧手机(oppo R9S),播放红果短据就不卡,,放抖音就卡

网友(2025-05-04):
应该是各平台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视频编码问题导致的

网友:
是手机CPU问题,还是手机GPU问题?

网友:
手机安装一个VLC播放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