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短接灯珠修复是否更容易损坏?灯珠的导通电压有几种规格?

楼主(2025-03-27):
①灯泡其中一灯珠坏了,通常有人把坏的灯珠短接修复,这样会不会使其它竹珠负载加大,更新容易损坏,
②用于这类照明灯的LED正常通导电压有几种规格,网上查到的都是3V,但有的3V都点不亮,应有更高电压规格的。

网友A:
把坏的灯珠短接修复,不会使其它灯珠电流加大,通常电源是恒流的。

网友:
LED 用恒流电源,所以流过每个灯珠的电流大致一样。

灯珠数量少量变化,电源由于不恒压,可以变化电压。所以不会增加多少负荷。

灯珠内部电有3V,6V,9,15,还有更高电压等等,你也看得出是在内部倍数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坏的灯珠短接修复,不会使其它灯珠电流加大,通常电源是恒流的。

但是我好几个灯短接发现灯珠更亮了,然后很快又有烧掉的,后来我都是找别的坏灯拆来换

网友:
换灯珠后可以减少工作电流,寿命更长。

网友:
这两个替换的灯珠换上去一个星期左右必定复发,明明换上去之前测试过电压电流都一样,可就是不耐用。

网友:
一致性不好,容易坏

网友:
这种烂灯没有修复意义

网友:
这种LED也是电子元器件,也存在老化等问题,难道会一辈子不坏,人家生产厂家就会倒闭了。

网友:
现在的便宜LED很多用高压灯珠,同样功率电流小,整改电路也简单。缺点就是坏了一个如果短接,电路的分压就极大变化,更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