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抵卷不花钱的蓝牙耳机拆开看看

楼主(2025-03-27):
无意中打开了某巴巴采购网,里面送了10元无限卷,赶紧登录另外几个账号,但是都只领取到6元卷,虽然清理了cookie,但是忘记改ip,

不然就可以都领10元了。第一个号撸了个蓝牙耳机,后面几个号全撸的小孩用品。
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的。
这些耳机蓝牙都是 TWS

透明的外壳,很厚实,底盖和上盖严丝合缝,撬棍插不进去,本要放弃。
随手在显示电量位置用力压一下,出来很小的缝隙,撬棍插的进去一点,慢慢就撬开了。

电池和蓝牙芯片压的太紧,电池都压出印,鼓包加芯片高温,说不定哪天就坏了。
暂时不换电池,加几层高温胶带保护一下算了。

数码壳子压的不严实,漏光严重,电量要认真看才看得清数字。上面一排左右充电led是分开的,插那边耳机,那边显示充电状态。

这耳机语音是英语,并且提示音很大,就算调小了,下次用时又很大。

这种白色的耳机事以前用卷撸了5个,拆了2个,两个都是盖子连接弹簧固定孔损坏,那个孔太小太小,稍微一点力就断了。

就是这个银色的盖子连接位置,拆坏2个后不敢再拆了。胶水固定 还是不紧,没有咔哒的感觉。
麻烦的是其中一个盖不严,就不会充电,因为盖子有磁铁和下面感应,就差那么2毫米,感应不到盖子就不充电。

这个是苹果充电口,另外还有typc充电口,其实充电口苹果和typc可以互换,
苹果这种充电口是一体的,外壳开口和typc座子尺寸一样。

白色这种耳机带上后,睡觉侧卧,耳朵会碰到耳机触摸位置,导致听一下就自动唤醒手机siri ,我改了一对耳机触摸,把触摸用线和铜皮引到耳机顶部,效果就那么回事。
平日我不带耳机,睡觉也要竖起一直耳朵,女儿奴 就这样

网友:
羡慕妒忌0元购…

楼主:
去试试,说不定还能搞到10元卷

网友:
这颜色够显眼的

楼主:
肉色 粉色的更显眼,摆在那里玩,不带它,就不在意它的颜色了

楼主:
某宝里5元就可以买到,但是1688大部分有限制,要么批多才低价,要么一次买2件,很多还要求付邮费。这个9.9元 不带开盖感应,没有中文语音,算是贵的。

网友:
这种低价的不怎么样,听个响

网友:
蓝牙都是 TWS

网友:
用料哈可以呀

网友:
不花钱的耳机看着不 错

网友:
剛好物買了兩個,發現耳機跟手機距離不多於2米就沒信號,充電還蠻快的,我用的是5V1A的電源。耳機的持續時間暫時沒數據!

网友:
听个响系列吧,音质还不如普通有线耳机

网友:
音质不好就懒得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里5元就可以买到,但是1688大部分有限制,要么批多才低价,要么一次买2件,很多还要求付邮费。这个9.9 ...

不过这种太便宜的不敢买,怕电池爆炸

网友:
这个品牌我用移动积分也兑换过了,音质一般般了

网友:
中科蓝迅1618T蓝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