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中民普健理疗热风仪

楼主(2025-03-28):
别人不要的

铭牌

进风口

出风

里面有个玻璃管

胶粘的 破坏拆解

外层拿下

拆屁股

开关

环取下

拆开了

有卡口

玻璃管

不像普通玻璃

尾部连接线是滑环,设计不错

有个高压发生器

开关够大

主要部分

扇叶

出风口

拆开外罩

整流管,led点亮蓝色的

温度保险

总结就是个异形电吹风的保健产品!

END

网友:
又是一个智商仪

网友:
赞同,就是个异形电吹风。

网友:
就是个电吹风机

网友:
这不是电吹风吗

网友:
电吹风,这电源线设计巧妙

网友:
又是一个收智商税的

网友:
是不是智商税看价格

网友:
吹风机,“尾部连接线是滑环“,电源线设计不 错

网友:
塑料壳卖到金属售价,以前万里电吹风机,把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当热风焊台拆芯片。

网友:
改造一下,当热风枪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那个高压发生器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那个高压发生器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负氧离子发生器

网友:
就是一个加长版的电吹风。

网友:
出风口温度不会太高,怕烫伤

网友:
加热丝拆了,只用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