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发现4G/5G无线上网棒真不如二手手机

楼主(2025-03-28):
手边淘汰下来两台手机,一个是VIVO S1一个是VIVO Y70S,前阵子刚好还在找上网棒,找了一圈都是捆绑SIM或者必须修改ESIM才能用的,要么就是坑爹套餐往死里充钱的,于是干脆就用这两台老手机顶替一下,结果发现换完电池后开热点网速杠杠的,还支持数据交换,甚至能直接玩游戏看电视啥的……

简单一句话就是:省钱且好用,爽到嗷嗷叫

当然还得找个靠谱套餐才行,目前用的是电信每月29元30G+170G全国流量套餐,用了一年多没出过幺蛾子,棒棒的
有没有跟我一样在找上网棒的?如果有淘汰手机简易重复利用一下,换个电池也就20左右,强烈推荐

下面是我在用的套餐,现在好像下架了,可惜没多开一张

电信星吉卡-20年有效套餐 | 每月29月租包170G通用流量+30G定向流量+首月免费

星吉卡也是20年长期有效的套餐,200G流量月租却只要29,而且支持流量可结转,200G没用完的会存到下个月同样也是支持黄金速率,不过不能选号,和星耀卡相比是各有自己的优势。

套餐介绍:

    支持500M的5G黄金速率
    所有流量为全国流量、无限速门槛、支持4G/5G网络。
    没有协议期/合约期、随时可以在线上APP或线下营业厅注销。
    套餐外通话0.1每分钟,短信0.1每条,套餐外流量5元每1G。
    定向流量支持:某奇、某讯、某优视频APP以及某音、某手等上百款常用APP。

套餐详情:

    原始套餐:每月29月租包30G定向流量(长期有效)
    激活后首充100话费自动叠加以下套餐(首充话费是正常到账/可用来交月租的话费)
    叠加套餐:每月0月租包170G通用流量(20年有效)

综上:实现20年长期有效的每月29月租包170G国内通用流量+30G国内定向流量

网友A:
谢谢分享!话说现在20元买的手机电池甚至40元买的电池大都不太经用。开热点耗电量大,经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话说现在20元买的手机电池甚至40元买的电池大都不太经用。开热点耗电量大,经用吗? ...

息屏状态下开2.4GHz热点的话大概4000mAh的电池能用3到8小时,看手机型号,越新越省电

然后换用电池的话尽量还是用好点的,比如品胜那种,虽然品胜一开始也是做山寨起家但是现在质量不错,我Y70s用的就是品胜的代用电池现在充满一次能用两天,S1用的野路子20块包邮的那种电池,也能用半天到一天,真的血赚哈哈

网友B:
4G/5G无线上网棒真不如二手手机这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台手机的设计方案都比上网卡的设备要稳定和复杂。对比发现目前只有波导中兴格行等几个良心厂家在做这个,手机充当的上网卡,速度最快是通过数据线连接的USB网卡,带宽可达460M且不发热。另外特别注意,好多平台上主播举着一张网卡叫卖随身WIFI的,绝大多数是骗子,骗的是充值金,套路很简单,它们事先准备了几百上千个帐号,直播时放的是录像,不论你多少钱拍下的,它们都会引导你到第三方交易,比如一个二维码。总之你充值后就再也联系不到它,最绝的是它们只给你寄一张假SIM卡,当然也有寄一个坏读卡器或坏的老式2G和3G上网上卡的。这是今年最流行最多的骗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5G无线上网棒真不如二手手机这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台手机的设计方案都比上网卡的设备要稳定和复杂。对 ...

我朋友用的是上网棒,第一个月30块无限流量到10GB限速1Mbps,第二个月直接禁用还清空存款给他气的,然后我才想起来二手手机靠谱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话说现在20元买的手机电池甚至40元买的电池大都不太经用。开热点耗电量大,经用吗? ...

手机热点耗电不小,我在家插着适配器用
外出直接手机自己用

没用过专用热点机,不过买卡时送的可用用看,它的内置电池要比TB买的电池强

网友:
买这些流量可,有幺蛾子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热点耗电不小,我在家插着适配器用
外出直接手机自己用

可以整个假电池,一般户外直播都用的这个

网友D:
啥脑壳嘛……上网棒可以看电视,耍游戏关键是最贵,9块9,300个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脑壳嘛……上网棒可以看电视,耍游戏关键是最贵,9块9,300个季

都是限速流量,我这边200G包月29可以结转,走到哪都是满格信号香爆了

网友:
没用过专用热点机

网友E:
买棒啊,盒子,并不是因为这些好,折腾这些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东西推广初期会有令人羡慕的的优惠套餐。

比如1毛10G,9毛100G这些,用的不仅是流量,还是一种赚便宜的快感。

比如这个9毛100G的,我爸每个月妥妥的60~80G,稳定使用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话说现在20元买的手机电池甚至40元买的电池大都不太经用。开热点耗电量大,经用吗? ...

你找个和手机一样大小的大容量充电宝,比如两万毫安的;粘在手机背面,连接到手机电池位置,原电池不要了,这样待机时间就长了;如果想要美观,把手机和电池四周包装一下,融为一体i,外形就是一个加厚的手机了,充电用充电宝的U口,这样改造,你一定很满意的,因为有坛友这么改装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棒啊,盒子,并不是因为这些好,折腾这些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东西推广初期会有令人羡慕的的优惠套餐。

这么便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棒啊,盒子,并不是因为这些好,折腾这些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东西推广初期会有令人羡慕的的优惠套餐。

你只是那种占到便宜,现在还在给骗子当托宣传的,,导致更多的人被骗,少数人得利,总体来说骗子应该是能骗到钱了,不然维持不了你的1毛钱10G开销,以及骗子到手的钱

网友:
去年买的影腾Y1  一个月0.9元100G,速度越来越差,电池壳能顶一白天吧。
21年办的湖北星卡19元版,这月发现预充50,可以享受每月给10G通用,本来都要注销了的。。
对流量要求不多,也就够用了,垃圾电信每月39元,只有3G流量,1000通话,准备保号了。。

网友:
24年初这盒子我总共买了5个合计不到20块钱,有一个到手就没有隐藏充值通道,就就当着买电池了,后面果然用到了,我爸把电池充鼓包了,后来我自己改了4.2V充电板才稳定(电池是4.35V2100mAH的).

另外4个有一个用了半年,充值通道没了,还有一个用到24年底充值通道没优惠了。

剩下两个还能充,于是就从1毛充到3.9元的每个月充5个,现在已经充到2027年了。估计也就充几十块钱进去,饭好着呢个用一年多了,不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棒啊,盒子,并不是因为这些好,折腾这些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东西推广初期会有令人羡慕的的优惠套餐。

同样的棒子,最近感觉力不从心了,抖音刷着都卡,真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只是那种占到便宜,现在还在给骗子当托宣传的,,导致更多的人被骗,少数人得利,总体来说骗子应该是能 ...

你自己被骗了,就以为别人都会被骗。

我一个群里一堆人都买了,不用得好好的。

我前几天还买了一个放车里,还不是照样用。

只要我投入少,骗我又如何?

微信直充,他能骗我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用的是上网棒,第一个月30块无限流量到10GB限速1Mbps,第二个月直接禁用还清空存款给他气的,然后 ...

我买的上网棒因为流量用得比较多(都还没到套餐一半呢)直接给我封号,我上哪儿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