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量无刷电机驱动时序

楼主(2025-03-28):
(图片)

网友A:
我是小白,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无刷电机的调速,从波形图看,是怎么实现调速的,肯定不是调节电压的高低,来实现调速;是不是PWM脉宽调制?谢谢,等待大神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无刷电机的调速,从波形图看,是怎么实现调速的,肯定不是调节电压的高低, ...

调毛线速啊,能转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毛线速啊,能转就不错了

很多电钻,电动扳手,电锤都是无刷电机,都是由开关按压的深度,实现电机调速;轻按,转速慢,按到底,转速快;如果不能调速,买了没什么用;就是那种直流无刷风扇,都有三个挡位的速度,实现调节风力的大小。

楼主:
调不了速,能不能驱动都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钻,电动扳手,电锤都是无刷电机,都是由开关按压的深度,实现电机调速;轻按,转速慢,按到底,转 ...

哈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B:
这驱动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驱动是自己做的吗?

那必须的啊

网友B:
为什么需要两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需要两路方波?

不是两路是三鹿,示波器只能看两路,去我爱单片机看看

网友C:
嗯,靠这个HDS242能够发不少帖,赚很多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靠这个HDS242能够发不少帖,赚很多家元

哈哈,你也买一个吧,这玩意赚钱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无刷电机的调速,从波形图看,是怎么实现调速的,肯定不是调节电压的高低, ...

调整占空比

网友:
方波看着不舒坦,正弦波搞一搞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也买一个吧,这玩意赚钱真快

赚钱没看到

花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两路是三鹿,示波器只能看两路,去我爱单片机看看

示波器才两个通道    你都好意思发帖子 说要看无刷电机时序?  至少买个4通道的嘛

开玩笑哒~

两通道对付对付也能凑合,不过这三相时序得放在一块看才直观不会搞错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想请教大神一个问题,无刷电机的调速,从波形图看,是怎么实现调速的,肯定不是调节电压的高低, ...

小白先来说两句
无刷电机和普通单相DC电机一样  速度可通过占空比调节,波形图   主要看占空比、频率、纹波
无刷电机是三相的   也就是说有3个绕组 ,它的启动和运转在3个绕组上是有讲究的  即需要有正确的相序
相序可以纯模拟电路实现   但现在大多在软件上控制

网友:
两通道示波器测量无刷电机驱动时序,设备跟不上了。

网友:
哈哈!双通道不够用了!!!再咬牙剁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