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波三档六脚的大电流开关KCD1

楼主(2025-03-28):
最近在论坛看过数控可调电源,
也买了个SK150pro和3D打印壳子打算自组

看很多方案是用两个XT60接口分别做输入输出
我不玩航模,以前没用过XT60,但看大家都加,也加个试试吧。
但我要把XT60这个接口做成可关断(避免手忙脚乱时,工具XT60碰公头短路)
索性用三挡六脚开关,切换XT60电源输入/切断/输出三种状态
在购物网站搜小体积大电流开关。
找到这款蓝波的

从商品图片和介绍上,并不能直观地看出有多小

到手和XT60接口对比,才发现是真的紧凑。

可惜买的XT60插头插座试了试,插拔力挺大
以前只知道EC5插拔很紧
现在看来超大电流接插件普遍是紧密连接。

担心3D打印的壳子强度扛不住这样插拔,
就改变计划,放弃壳子开XT60
只安装壳子原设计的四个孔,
两个香蕉头座输出+-
两个镀金20A的DC099分别输入输出

以后要用XT60时,再用5525的转接头。

这个开关就留作备用了
这么小的开关,装了这么大个盒子

大品牌真的除了贵没毛病

网友A:
红包后0元撸了个16A的双刀双掷三档开关(不带灯),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吃灰,估计要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

网友:
废物利用吧

网友:
装个保险就好了。

网友B:
所谓的大电流开关,如果真的大电流,我感觉还是比较悬

大电流还是买那些专用的,例如50a,100a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包后0元撸了个16A的双刀双掷三档开关(不带灯),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吃灰,估计要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01 ...

我做维修插座时,
用红包撸的荧光黄电焊机双刀双掷两档开关,
KCD4的体积很大,接近这个四倍
实际只用一侧的,只是为了面积大好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大电流开关,如果真的大电流,我感觉还是比较悬

大电流还是买那些专用的,例如50a,100a开关 ...

业内好像没有电流多“大”算大的共识

启动机电焊机几百安肯定算大

但十几安也有说是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包后0元撸了个16A的双刀双掷三档开关(不带灯),不知道它现在在哪吃灰,估计要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01 ...

推荐用零件盒分类存放,像健桦R612,我用了10来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