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天邦达48v25A的板,需按按钮才能亮灯不到1分钟,是被锁还是故障了?

楼主(2025-03-28):
有1块电芯落后,然后我就另外并了1块小的电芯给落后的,再取下采集线后通过采集线将每1块电芯都单独冲到3.65v,最后上电就成这样了,输出口只有4点几伏。

上电后红灯不亮,无法连接上位机程序。

按下按钮后红灯大概能亮不到1分钟即灭,亮灯期间可以连上上位机。

现在没有办法充放电,是坏了还是被锁?

楼主:
手上只有天邦达上位机 V1.5.68,找不到解锁选项。我又是负2千多的家元买不起论坛里的天邦达上位机V2.35-3,如果确定是被锁的话只能上咸鱼找便宜的奸商了,如果是坏了就直接买解锁的板。

网友:
买个二十多的普通保护板,省心,还没有静态功耗高问题

以前我都考虑过买铁塔的保护板,看多了,发现都是坑

其实最简单的,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如果是解锁了的,不会重新锁。。。。。。不对,你为什么不把IoT模块拆了?这样有可能也会重新上锁

楼主:
花了8块钱咸鱼买软件,发现没有锁,应该是某种原因保护了,工厂模式可以冲放电,就是不知道工厂模式还有基本过冲、过放保护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8块钱咸鱼买软件,发现没有锁,应该是某种原因保护了,工厂模式可以冲放电,就是不知道工厂模式还有基 ...

这个是被后台认为的被盗电池,用上位机也没法打开,除了更换保护板,去闲鱼画个二十买个保护板吧

网友(2025-05-11):
我前几天拆了两组 本来以为有什么规律其实不然  均衡线拆掉 板子断电 再插上   反复插拔 直到灯一直亮就没事了

网友(2025-07-22):
引用 楼主:
花了8块钱咸鱼买软件,发现没有锁,应该是某种原因保护了,工厂模式可以冲放电,就是不知道工厂模式还有基 ...

买的软件可以分享给我一下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1121914365@qq.com

网友(2025-08-25):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天邦达上位机 V1.5.68,找不到解锁选项。我又是负2千多的家元买不起论坛里的天邦达上位机V2.35-3, ...

充放电MOS都是关闭的,肯定不能充放电。有个选项下可以设置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2025-10-19):
我中天电池也一样

网友:
可以按7楼的办法试一下,实在不行只能换保护板。

网友:
买个二十多的普通保护板,省心,还没有静态功耗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