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控制芯片的FBP电压反馈脚到大电容路上铜铂烧掉了漆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28):
PFC控制芯片27脚FBP电压反馈脚到主大电容路上铜铂烧掉了漆,现在电源无法启动,大电容上只有310V电压,PFC没工作,但是上下分压电阻(上面是3个3.3M的电阻串联)都还正常,请问什么情况这一路会烧铜铂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雷击导致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儿高深啊 ,能修pfc电源的都是大神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是过流造成的

网友:
时间久了也会自然掉漆的,可以用电烙铁镀锡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