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数显升压小电源。核心芯片FP5139

楼主(2025-03-28):
电池电压太低有些场合不能用,做个升压小电源。核心芯片FP5139.方便使用加装了电压显示功能。

网友:
有材料自己制作也挺方便

网友:
这个芯片是低功耗的,可以用来做万用表电池之类的,但是加上电压表就放弃了这一优点,还有用图腾柱驱动MOS管,电流小的场合有点大材小用,如果手上刚好有这个芯片,顺手就做了,如果没有,还是根据需要找其他内置MOS管的方案更好。

网友:
楼主你做的输出范围多少

楼主:
LDO最高18V,一般限定15V。

楼主:
记错了,5333电压挺高,电压最高多大一般看电容耐压还就是反馈电阻MOS管耐压等等。可以自己设置,40V应该可以达到,就是输出电流不大了。

网友:
单片机只用来做电压显示,并没有参与电压闭环控制,也没有数控调节,感觉大材小用了

网友:
某宝有现成带横流恒压调节的4A电流的模块,13快也不贵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