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大夏龙雀wf25板子问题

楼主(2025-03-28):
位置方便就把外接led焊到IO0引脚上了
烧录一下,本身的led可以闪烁,但是
加上这个IO0的闪烁程序片段,这个外接led不闪,本身led闪烁频率也不对了
哈哈,是不是这个IO0不适合使用,应该换个IO口呢

网友A:
坛友的板子不考虑打一个吗?总比洞洞板强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9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的板子不考虑打一个吗?总比洞洞板强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499-1-1.html ...

这不先实验一下能不能用吗,实验好了再说啊,那做个板子还不容易吗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好东东?高科技;你这个大神肯定知道,很多IO输出只是高低电平,带不起负载,你可以在IO输出接一个三极管8050,连接在基极上,发光二极管接在发射级上,也许就完美了。

网友:
本身模块gpio8就是控制板子上的led直接点那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好东东?高科技;你这个大神肯定知道,很多IO输出只是高低电平,带不起负载,你可以在IO输出接一 ...

哈哈,不会这么LOW吧,led都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会这么LOW吧,led都带不动

换个IO口,或者看我发的帖子, 刷个tasmota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晶振是24m的,用espidf要改主频不然波特率都不对,Arduino适配性更差,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可能是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