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请问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丝印被磨了,这是VI曲线仪器里面的一个芯片

楼主(2025-03-28):
请问大家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丝印被磨了,这是VI曲线仪器里面的一个芯片。

网友A:
旁边有口,猜ARM,读ID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有口,猜ARM,读ID嘛

应该不是,我看着像电源管理一类的,也找不到具体型号。

网友:
通过功能和接口查型号,不过俺搞不来

网友B:
靠真狠,被磨光光了,国产的吗?

楼主:
型号估计是TCA0372D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真狠,被磨光光了,国产的吗?

实实在在的国产,估计是怕抄板仿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