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次失败的diy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5-03-28):
很久没发帖了,也没时间去diy,最近一次diy比较失败,主要是投资太大了。

买了博世go3的外壳等,,德伟陀螺仪控制板,然后配日立波箱。

主要实现了如下功能。
1、无极变速,德伟DCF608的主控实现,采用该方案主要是我一定一定要无极,没无极不舒服斯基,,该方案相对体积更小,
但是用起来得习惯,按键后旋转螺丝刀,顺时针正转,逆时针反转,转动速度控制无极速度,不过该无极是我见过低速最慢的无极,比按压开关的都慢很多。(缺点是松螺丝时,因为轴锁和螺丝是固定的,所以旋转角度被限制,导致启动时是低速,而低速又没力,可能导致松螺丝需要手动拧松,或者需要对准螺丝后手腕来个急速旋转来实现最大转速。)

2、按压启动,在主轴的轴套上,加一个开关,能实现按压螺丝启动,通过波动开关切换2种方式,可以选择按键启动,也可以按压启动,按压启动某些时候还是很方便的,配合这个旋转调速的功能,个人觉得操作体验会比按键启动更方便。

3、无影灯,手动在扭力环上加了3个LED,难点是在于旋转按钮是旋转的,取电实现比较麻烦。

4、常规的21当+扭力调节,
扭力自停,方案我以前发过,使用与任何这种波箱改自停。完美实现自停
、高低速,TYPC充电,

以前用pvc管子做过一次,就是外观丑,用博世成品壳做,壳短了,后面接了一段,还是丑。

相比能购买到成品直柄,,优点主要是无极、高低速,更大更灵敏的扭力档位,自停。。
反正我认为,没有无极是非常不好用,扭力档位也没有的,妥妥工业垃圾,,,高低速只不过实现了速度更快,扭力更大,,而且一般的直柄螺丝刀都没用上380电机,这个380加7.2V,就实现了更小的功率,更大的扭矩,总体来说更节能了。

不建议大家改,成本是真的高,物料都超过220了,

网友A:
你就是壕啊,成品都非常好了,你还这么折腾,非要锦上添花,精益求精,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完美无缺,最后有点那个啥来着,比喻成画蛇添足,然后鸡飞蛋打,一塌糊涂,追悔莫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壕啊,成品都非常好了,你还这么折腾,非要锦上添花,精益求精,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完美无缺,最后 ...

成语用的真好!

网友:
不是专业打螺丝人,没多少实用价值

网友:
自己折腾的意义就是这个,都上KPI那就是在帮别人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壕啊,成品都非常好了,你还这么折腾,非要锦上添花,精益求精,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完美无缺,最后 ...

哈哈哈,太贴切了

网友:
精神可嘉,工具一定要使用方便,可靠性高,而且要耐用。

网友:
就是外观丑

网友:
220都可以买go3了

网友B:
连问3偏,这电批真能打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问3偏,这电批真能打螺丝?

能的,以前用水管改装过一次,优点就是无极,高低速,自停,
本次加了按压螺丝启动,无影灯

网友:
DIY图的是乐趣 不是用金钱衡量的

网友:
没事,平常多摸,成就感就来了……

网友:
现在发现,改来改去,越改用的钱越多,不如直接买个成品还是手动无极变速比较好,不知道得伟那个垂直向下能不能实现无级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好点,DIY的始终可靠性差点

网友:
因为你要求越来越高,现有的“技能”到瓶颈期了。
建议啊,放下精神,学习一下soliworks,反正都是玩,学习新方法也是玩,别再想着用各种代用品攒一个作品出来,老办法已经不能让你满意了

网友:
都能买的二手的7410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