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块的漏电保护器空开能买吗,有造假的吗

楼主(2025-03-28):
和官方旗舰店卖的价格差了近20,空开有造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电磁式和电子式的,最近也要买个漏保的。

搞清楚了,十几块的是电子式的,需要零火线供电,漏电时由内部电路驱动脱扣,几十块的是电磁的,靠电磁感应动作脱扣。电子式最大的问题是需要供电驱动,如果出现零线断开火线漏电的情况就无法动作达不到保护效果,为了安全最好还是买电磁的好。

网友:
如果是天猫店的话可以买,有时候会打特价。我也买过,是正品。

网友:
容易自动跳,又换成普通空开

网友:
不要想着跟施耐德abb西门子去比,正泰就这价

网友:
可以,我买的一样的才几块,用红包签到,已用半年

网友B:
这一类的品牌没有见过假货,旗舰店主要是展示和采购,所以价格高些,其它店多便宜都可以放心购买,家用漏电保护建议购买电磁式的,贵些,德力西,正泰之类的在30-40元左右,安全性高,零线断了也可以跳闸,也可以买2P电子式的,1P+N的安全性差些

网友:
正泰就这价。。
要是 施耐德, ABB,西门子 就是后面加个零。
要是北元、明日、良工。就是乘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类的品牌没有见过假货,旗舰店主要是展示和采购,所以价格高些,其它店多便宜都可以放心购买,家用漏电 ...

怎么区分电磁式和电子式的,最近也要买个漏保的。

网友:
1p是这个价。2P贵很多

网友:
可以买拆机的名牌货

网友:
你刮开充电口触片镀层看看,不行吸吸,多是铁的,我现在到处找旧的收集、修理用也不愿买新的

网友:
你选的10A肯定便宜,电流越大越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清楚了,十几块的是电子式的,需要零火线供电,漏电时由内部电路驱动脱扣,几十块的是电磁的,靠电磁感 ...

现在几乎都是电子脱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电磁式和电子式的,最近也要买个漏保的。

电磁式的贵些,没有低于30元的,标识不同,面板只有一个测试按键,没有锁定按键,

优点是零线断线也可以跳闸,电子零件少,内部是电磁跳闸结构,利用剩余电流直接脱扣,

安全性高,一般用一节5号电池就可以测试跳闸功能。

缺点是内部构造复杂,工艺要求高。

电子式的比较便宜,一般是10元-20多元,看电流大小,内部是检测剩余电流可控硅驱动线圈脱扣,

一般表面有测试和锁定两个按键。

优点是触发灵敏,动作电流可调,结构简单,动作有力可靠。

缺点是零线断线就无法动作,长时间待机可控硅有失效的可能,大厂货有双可控硅的设计,可以增加可靠性。

家用可以用电磁式的做漏电总控,下面分支用电子式的,这样既保证安全又可以节约资金。

我给别人装的家用电源箱
总控空开-浪涌-过欠压-冰箱空开
                                    空调电磁漏保
                                    电灯电磁漏保
                                    插座电磁漏保-分路电子漏保或空开

网友:
只有正规的,有通过CCC认证的就能买,安不安全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式的贵些,没有低于30元的,标识不同,面板只有一个测试按键,没有锁定按键,

优点是零线断线也可以 ...

谢谢你的回复,讲解的很详细,看来还是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买电磁式的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