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没事拆个喇叭坏了的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5-03-28):
没事拆个喇叭坏了的蓝牙小音箱  拆了懒得装了  随便看看

27mm喇叭

边烂了

线圈不错

吸铁石撬不下来

全家福

正面

看芯片

网友:
感觉这个喇叭的做工不错,带低音功能

网友:
STM32F030,使用这种单片机的蓝牙音箱很少见。

网友:
我之前也买过哈曼的喇叭,才几年边就烂了

网友:
感觉这个音响不便宜啊,做工用料这么好,而且还有放大IC,解码IC。单片机,运放

网友:
没想到名牌也这种质量,换个喇叭,不贵

网友:
这应该是正品真品了吧!

网友:
恢复起来,,这版还挺好的,,,

网友:
老化碎了,这得十年才会这样吧!

网友:
这音箱肉挺多,音质应该挺好的

网友:
看上去不错,吸音棉用的多,应该用心设计的

换对喇叭继续服役

网友:
这个蓝牙小音箱的喇叭这么差,都能烂成这样

网友:
好多年了吧

网友:
喜得铜线两钱。

网友:
这还真是正品了。哈曼,JBL,这些都是一家的,烂边也是一脉相承的。

网友:
喇叭材料不行

网友:
反正我是不会买这些容易烂边品牌的音箱。

网友:
音箱用料,设计都不错,可惜了,买两只啦叭修起来。

网友:
这做工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