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手持小电扇并改C口

楼主(2025-03-28):
天快热了,翻出来以前参加某活动赠送的小电扇,拆开看看,并成功改装了C口。小电扇质量一般,能用多久算多久吧,反正C口充电方便。

网友A:
低价位的手持风扇配的电池都不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价位的手持风扇配的电池都不耐用的。

对,好在能换电池。

网友:
好改就改吧,不然总是惦记

网友:
买那种可以更换电池的,有个后盖,很方便拆卸,别买那种要拆机才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B:
C口是怎样固定的,朋友??图片上看不出来,我也想改一个,我手上的小风扇也是安卓接口的。

网友:
我买的都是不带电池后盖的

网友:
学习一下,有时间也改造一下接口

网友:
电池也换个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口是怎样固定的,朋友??图片上看不出来,我也想改一个,我手上的小风扇也是安卓接口的。 ...

底层(线路板那里)用502胶定位,然后用热熔胶盖在周围。效果还不错,不会动的。

网友:
这样改装还挺好的,c口常用口

网友:
这个手持风扇能换电池这一点很好

网友C:
直接换电池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电池不是更方便

哈哈,也对,但感觉不如直接插入充电方便。

网友:
燃烧生命折腾不惜。

网友:
北方暂时还用不上

网友:
有时间也改造一下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底层(线路板那里)用502胶定位,然后用热熔胶盖在周围。效果还不错,不会动的。 ...

这个时间长了就会松动,板子C口两边打孔,用铜丝穿过去捆一圈,然后焊在C口上面就牢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间长了就会松动,板子C口两边打孔,用铜丝穿过去捆一圈,然后焊在C口上面就牢固了。 ...

我是拿青稞纸绝缘金手指,然后两个方形地线焊盘焊住C口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