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水机————给储水桶加气

楼主(2025-03-28):
昨天给办公室的纯水机换滤芯,发现储水桶里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水放不也来,判断是气囊气压漏没了,带回家加点气。

3加仑容量的桶;

拧开底部加气嘴保护帽;

打开我的神器,坛里谁的可调电源有我这大?

车载加气泵,用了好多年,质量真心不错;

套上加气嘴;

升压很快,多加点,一会儿要放水;

放完水后再测压,多了就放气,保留一公斤压应该是可以了;

气嘴帽内有胶垫,可以防止气嘴漏气,但防不住气嘴与外壳连接处,加一个3分快插接头里的O圈,拧紧保护帽。

加O圈管不管事不知道,心理安慰吧!

储水桶气囊是有预加压的,一般两年要检查一次气压,我这用了大约四年了吧,气漏完了,大量的储水放不出来,效率低下不说,大量储水没有参与循环也不好。

这就是生活,时不时的要给自己打点气,不然就显得干瘪了无生趣,就像从快递箱里拆出来的女朋友!

网友:
加气时得盯着,不然压力太大会爆出水嘴。

网友:
到底加多大的气压合适呢,你加的好像是200KPA,。

网友A:
不太了解这个结构,这里为什么会有气囊

网友:
加气后里面储水量减少,能够快速替换陈水,我家的储水桶加气到里面只有1L左右储水.

网友B:
加气后里面储是不是就变少了

网友:
单位的直接换新不就好了

网友:
没有气压表,气管子10几下差不多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还要打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这个结构,这里为什么会有气囊

看图就明白了,桶中橡胶气囊
为什么不直接用气压呢,那是因为空气会慢慢溶解到水里,气压越用越小

网友:
我的储水罐是6L的,那实际容量还会大一些吗

网友:
刚流行储气筒净水机时,暴力拆过一个,里面的气囊和车内胎材质一样,当时就想这东西肯定要污染水,所以到现在一直挺排斥储气筒,家里的净水机储气筒我都拆了不用,自己做的净水机也不加这东西,我宁可多等一会,现用现过滤

网友:
这个应该是8psi,我的没气了,打了9psi,也能用。

网友:
24V 150A,稳压电源的电流真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气后里面储是不是就变少了

有一个合适的值,低了水出不来,高了储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