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无止境!小白一枚。用嘉立创画电路图制作PCB,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25-03-28):
正在学习用嘉立创画电路图做PCB,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我画的图是否有错误?电路是否合理?

第一个DW01版高精度大电流稳压二极管电路。
电压精度应该能控制在正负10毫伏内。

工作时直接并联在锂电池的正负极,设计原理是当电池充电电压升高到4.25以上时,
Dw01输出低电平。使3904截止。达林顿复合管TIP122导通。电流大约为2安培。
在充电电流在两A以下时,该电池的电压不再上升。
之所以不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管,是考虑到场效应管的驱动电压太高。
达林顿管压降大约1.7V。也能分担一部分的电阻热耗。

第二个图原理大致相同,但用的是低功耗的单运放MCP6001

电路肯定有错漏,还请各位大师提出改进意见。谢谢。

网友A:
这不就是被动均衡的放电,有专用芯片的,外围只有1阻1容,pwm输出控制场管导通电阻放电。

网友B:
能帮忙用嘉立创EDA画个板子吗?原理图与导入嘉立创EDA,我都完成了,卡在走线了。。不然白嫖不了。。

网友C:
DW01a的控制信号适合mos管,不知道驱动三极管有何后果。

建议先用面包板或洞洞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被动均衡的放电,有专用芯片的,外围只有1阻1容,pwm输出控制场管导通电阻放电。 ...

哦?请教一下,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DW01a的控制信号适合mos管,不知道驱动三极管有何后果。

建议先用面包板或洞洞板调试。 ...

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果吧?关键是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用嘉立创EDA画个板子吗?原理图与导入嘉立创EDA,我都完成了,卡在走线了。。不然白嫖不了。。 ...

我也不会呢?正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DW01a的控制信号适合mos管,不知道驱动三极管有何后果。

建议先用面包板或洞洞板调试。 ...

首先电路要合理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电路要合理是吧!!

也不是,免费打板不就是用来调试的么。

原理图画出来了,直接整PCB,有什么问题再问。

刚学不建议找别人帮你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用嘉立创EDA画个板子吗?原理图与导入嘉立创EDA,我都完成了,卡在走线了。。不然白嫖不了。。 ...

先把元件摆列好,然后试试自动布线。
再自己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免费打板不就是用来调试的么。

原理图画出来了,直接整PCB,有什么问题再问。

问题是还不会,正在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还不会,正在学习中。

先找到根据原理图生成pcb,然后进入了PCB界面。先确定PCB尺寸画个板框。然后把元件排列好,先尝试自动布线,再微调(比如线宽、焊盘什么的)。

差不多完成了再去调丝印、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到根据原理图生成pcb,然后进入了PCB界面。先确定PCB尺寸画个板框。然后把元件排列好,先尝试自动布 ...

感觉好难呀,根本就不会看吧,帮助文档也看不明白。怎么都 是些飞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用嘉立创EDA画个板子吗?原理图与导入嘉立创EDA,我都完成了,卡在走线了。。不然白嫖不了。。 ...

刚刚试了下,没这么简单。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立创下单助手,在里面直接打开EDA。主要是可以在里面领券

点布线,自动布线试试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下,没这么简单。不知道怎么操作。

鼠标停留一下它会提示是啥。比如板框(PCB尺寸)铺铜什么的。
选择元件按空格键它会旋转……

这些唯有多操作才能记得,入坑吧,少年

网友D:
Q1的发射极电流I1向左流,U2的基极电流I2向右流,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的发射极电流I1向左流,U2的基极电流I2向右流,不对吧?

Q1的发射极和VCC之间还得有一个1K左右的电阻吧。这是我的设计错误。感谢指正。

网友:
根据你的设计思路,电路图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DW01A的回复充电电压是4.1V左右,你这个一旦启动放电,电池会放电到4.1V才停止放电,即使这个时候撤去充电电源。
再就是建议先查看DW01A的规格书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最好使用MOS管来控制。
DW01A的控制精度看规格书是4.30V正负50mv,恢复充电是4.10V正负50mv,你这个精度10mv是有点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