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红松的4寸电链锯电池坏了,换一组上去继续用。

楼主(2025-03-28):
红松的4寸电链锯电池坏了,换一组上去继续用。

售后让寄回去检测,算了吧,有一组PDD的电池组 换上继续用。

网友:
原装的电池真垃圾,容量小没几下就报废了

网友:
这种保护板我试过,拆除其中一根电池连接线,它还正常输出……这8爪IC也查不到资料。。。。。。

网友:
这的电锤也是红松的,够用了

网友:
要换动力电池

网友:
这些货买时带来的都不知是几手电池,和买楼房换墙上插座一样,没住进去就得考虑换了再搬家一样。

网友:
本来就是垃圾电池,搞不好还是二手的垃圾

网友:
我的 电机头上的齿轮松了,用电焊机点了一下,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