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佰达13串保护板,怎么接12串的电池。

楼主(2025-03-28):
RT,三元的26980,板子是13串的,电池只能装下12串,怎么接?把B12和B13短接接到正极行不?

网友:
可以
11-12短接

网友:
这样改后,保护电压不对了,无法正常使用啊,除非是那种可以设定电压的保护板

网友: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具体可以试试

网友:
我记得我用的这个品牌的保护板这种情况是缺少的串数那些线不接的。

楼主:
感谢各位,等我折腾出结果再给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
应该不行的,等你的觉果。

楼主:
测试了一下,电池电压是49.98伏,负极接上保护板以后从P-和正极之间的电压是48.87伏,换言之就是保护板空载的压降是1伏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我记得之前测过B-对正极也就是电池电压,和P-对正极也就是带保护板的电池电压。这两个电压基本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