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ISP烧录软件 下载器这个型号选择STC89C52RC不等于STC89C52。烧不进去

楼主(2025-03-28):
STC-ISP烧录软件 下载器里的,这个型号选择,STC89C52RC不等于STC89C52。烧不进去

楼主:
1、一直在检测单片机

第一次烧录HEX程序时,一直都在检测单片机状态,经过排查,发现是单片机型号选错了。本来是STC89C516,我因为找不到这个单片机,便以为是STC89C516RD,但其实,这不是同一个型号,STC89C516在STC89C58系列单片机下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C516会在C58下面,这个确实有点2······但是确实要这么选)。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8576837/article/details/125712180

网友:
两个确实不一样,这个是带rc的

网友:
这型号,使用很旧的isp软件,才能大大提升成功率的

楼主:
是吗,用旧版的isp,?

好多人卡住这里

网友:
可以先点检测选项在下载

网友:
要断电重启吧

网友:
点下面那个“检测选项”按钮,会自动识别正确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