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自己修电脑哪些硬件是自己可以修的?

楼主(2025-03-28):
修电脑请问哪些值得自己修哪些不值得自己修直接换的,哪些是自己能简单修哪些是要专业工具需要人修的?
顺便问问各位有好的修电脑的教程吗?

网友:
先分一下,简单的板级维修,换板子大部分人能学会,复杂点的芯片级,最少一年半载,不好学

网友A:
现在硬件都是PnP,也就是即插即用,任何板卡出问题都可以用替换法更换,能维修的目前不存在,难度太高了,没有图纸根本干不来

网友:
坏了只能换,大神除外。。。。。。。。。。。

网友:
自己别折腾,当心瞎子治成聋子。

网友:
别想着修了   要是能自己去闲鱼淘换件 自己换也能省出不少mone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硬件都是PnP,也就是即插即用,任何板卡出问题都可以用替换法更换,能维修的目前不存在,难度太高了, ...

+1,直接换才是最优解...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
只要折腾的多了,简单的故障自己可以动手修修,复杂的如CPU 硬盘只能更换,CPU 硬盘等的维修需要专业知识和设备,成本太高关键是没必要,况且现在二手电脑和配件大把大把的,还不如更换,甚至正好赶到电脑坏了升级成更好性能的新电脑。

网友B:
1、机械硬盘有坏道可以屏蔽,或者屏蔽部分容量,很好搞。
2、SSD某些主控的可以重新开卡
3、显示器电源板和逻辑板有问题可以自己换
4、主板、显卡上的电容损坏的
5、风扇可以自己加油,但有的风扇不好搞。其他我想不起来了

网友:
集成度越高,维修难度越大。

网友:
没有标准的吧,如果是接触不良,bios被重置之类的,可以自己“修”,如果真的是硬件问题,一般人也没这技术去修。

网友C:
既然你这么问了,说明你并不懂,即使人家告诉你这个东西可以自己搞,你也不会。所以还是别想了,坏了就买新的,或者找别人修。

网友:
配全工具的话,比买台新电脑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这么问了,说明你并不懂,即使人家告诉你这个东西可以自己搞,你也不会。所以还是别想了,坏了就买新 ...

说得对,没有一定电子基础的人,就算看了维修教程,也是一头雾水的。

网友:
硬件故障一般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机械硬盘有坏道可以屏蔽,或者屏蔽部分容量,很好搞。
2、SSD某些主控的可以重新开卡
3、显示器电源板和 ...

估计也就5可以搞搞,其他的要求高很多了
1,2自己玩玩还行,死马当活马医,彻底坏了就扔掉
3,4就算了,而且搞不好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网友:
换DDR 换固态 换网卡 换硅脂 换个type C母座。这些比较简单。

网友:
内存显卡的金手指部分脏污锈蚀的,可以自己用砂橡皮擦擦。
导热硅脂干了可以自己更换,
风扇上面灰尘多了可以自己清理,
以上操作都得很小心,不然一不小心磕掉件了可能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一切都可以  CPU还有玩剪角修复补焊盘的,显卡核心直接上网买拆机件!没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我就是修电脑的,台式机很少有人搞芯片级维修了,维修的咔咔给你测了一上午告你板子芯片坏了,收费200,你直接买个新板子三百,你干不干???收你100人家这一上午人工费啥都不够!!所以说芯片级维修活不下去,除非高端显卡或者板子,不然没人修主板去!都是坏啥换啥,我就不会芯片级维修,照样干了好多年了。实在要修本地电子城熟人很多,找个维修的地儿扔那儿报个价,自己加点钱挣个差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