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尼康d3卡槽按钮失灵咋整

楼主(2025-03-28):
现在是没有办法打开了,也不敢生撬,好像就是一个挂钩的卡子,不拆机有办法吗

楼主:
就是那个小凸起陷进去了,估计是里面脱位了

楼主:
是个机械结构,润滑无用。用曲别针试了试,没搞定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里面脱位了

网友:
用那种拆机用的塑料薄片插进去试试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大可能需要拆开修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之指点,用曲别针试了插不进去。看来需要拆机了,关键是拆了如果脱位,还能恢复吗?

网友:
尼康d3卡槽还是双卡的?

楼主:
对的,双C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里面脱位了

就是不知道里面的机关,盖子还挺密封,外面不好搞

楼主:
这是里面的结构,看起来不复杂,就是按下去不回弹,但是没找到症结,又给装上了。先放卡进去用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