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杂牌无刷电锤拆解

楼主(2025-03-28):
咸鱼35包邮买的,不包好坏,买回来挺惊喜,上电能转。
活塞是25mm的
是不是有防锁死功能不会看
我用家里的洗车机电池试机,满电的,全速转了没有10s就没反应了,慢速的话能转好长时间,估计我那有刷洗车机原配的电池不咋样,不能用在这种大功率机器上。
虽然无刷锂电锤挺便宜,不过再配好电池就太贵了,还是用有线的电锤吧,不用担心续航可劲造

网友A:
油脂都干了,赶紧换新的~一般的品牌电池也就百来块,能用上就赚到了。无线有无线的好处,不能简单的与有线对比

网友:
感觉还算对得起35包邮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脂都干了,赶紧换新的~一般的品牌电池也就百来块,能用上就赚到了。无线有无线的好处,不能简单的与有线 ...

油没干,就那颜色,黏糊的。
原配油脂估计比我家那透明的锂基油脂好吧

网友:
35还包邮可以了

网友:
感觉锂电工具这玩意差距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品牌溢价太高

网友B:
怎么给我的感觉是进水过?

网友:
户外用用还是方便

网友:
好马配好鞍,是得配一套好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给我的感觉是进水过?

估计水洗过吧。这种无刷里面是防水的,广告里都是插到水里演示

网友:
价格很感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水洗过吧。这种无刷里面是防水的,广告里都是插到水里演示

电机定子和外壳接触的地方,有三道红色锈迹,凹槽内有存水的铁锈。活塞外边那个异形金属件,图中可见一处腐蚀痕迹。
所以,我怀疑进水机,并且是进水后没有及时处理,最起码电机部分,水还在电机定子凹槽里一直到自然干

网友C:
总用得配个好电池包

网友:
35包邮挺便宜的拿来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格确实很有诱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用得配个好电池包

好电池包太贵。我手里那个洗车机21v牧田款,总内阻166mΩ,带不起这个电锤,一全速就掉电。至少要弄个总内阻80以内的才行

网友:
价格可以,这电动工具好像都是电池更贵

网友:
清洗一下,重新涂抹润滑脂。

网友:
能用就赚到了,毕竟才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