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eepSeek帮忙写代码,小熊除湿机增加ESP8266模块变智能网控抽湿机

楼主(2025-03-28):
南方最怕的天气就是回南天,之前我家一直用一台小熊抽湿机,但应付不了1百多平的房,于是今年又买了台小米的。结果发现这台带联网功能的挺好用。一个可以设置定时工作,让它抽1小时停1小时,也可以设置达到湿度值启动或停止抽湿。对于对之前纯手动的小熊抽湿机动起了小心思。

拆开看了之后发现它MCU与控制面板之间使用的是TM1630芯片,拍下控制板的电路并上网查了相关资料,直接画在拍的电路板背面上(点击图片放大)。

然后就是接上这几条线到ESP8266试验板上写代码,读出它的湿度值和开关状态了。这些线里最关键的三条线是STB, CLK, DIO。它的时序基本上是STB拉低之后,每个CLK 上升沿读DIO的值,8个0/1就是一个字节。再去查TM1630的PDF资料之后,基本上知道它的通信协议(如什么数值开始是什么状态的含义)。

接着就是把这些信息丢给DEEPSEEK, 说我要用ESP8266在MCU与TM1630之间的串行通信读取数据,它的工作时序是STB拉低之后,每个CLK 上升沿读DIO的值,8个0/1就是一个字节,然后DP就写了一段代码给我,我反复测试了一下,是能读出数据来,但是时间一长就会乱码。。。。经过我分析,估计是它没有做到位同步,然后读出的数据直接发串口会因为没有缓存而丢失。

于是告诉DP要增加接收队列缓冲,并加上STB高位时的检查清空位接收内容。这下读出来的数据就很稳定了。然后再根据显示不同的湿度读到的内容、开关状态让DP写了一个查表转换,于是100进制的湿度数字就正常出来了。

下一步就是控制启动抽湿的开关了。因为想减少电路,于是考虑用一个光电耦合器实现开关的控制,经实验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后去控制光电耦合器,实现闭合开关。电路就很简单了,如下图一个电阻+三极管+光电耦合器就OK了。

然后把两块小板(esp8266和开关控制板)装入抽湿机。

然后再去巴法云注册了3个控制器,一个传感器用于显示湿度,一个开关用于控制抽湿,一个智能开关,用于启动自动控制(即湿度》87时启动,低于75时停止)。
根据提供的样例代码加到上面的程序就实现微信-》小程序-》巴法云 查看家里湿度,并自动控制抽湿的功能了。

最后,在家里的HA上,把巴法云接入,它的玩法就更多了。。。可以与其它家电联动了。

网友:
ESP32-C2更便宜,有兴趣可以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0762-1-1.html

网友:
牛掰啊,前排围观。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普通家电的智能化改造思路

网友:
等深度求索R2模型上线,写代码更好用

网友:
现在找个DEEPSEEK很火啊,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能呢,改天我也去看看;说不定明年又出来一个UFO  found,supper go,什么的AI工具,超越找个deepseek,竞争很激烈啊,外国的也在研究这种东西,看看最终谁厉害。

网友A:
经常在网页和贴吧看到deepseek,但一直不知道这东西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就只知道跟人工智能沾边的东西,我这思想是不是太落后了

网友:
我尝试过把芯片文档喂给dp,然后让他给我这段代码,鄙人不才,感觉代码还行。

网友:
不错啊网络远程控制了

网友:
牛,太牛了,确实是把AI用成生产力工具了

网友:
还能这么改高手啊

网友:
都是高手,单片机玩得真溜,羡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在网页和贴吧看到deepseek,但一直不知道这东西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就只知道跟人工智能沾边的东西,我这 ...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deepseek或者深度求索就能找到官方应用,问答式AI,你可以问你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专业问题和业余,注意AI幻觉甄别真伪。实控方幻方资本以量化交易知名,拥有雄厚财力,召集了大量优秀人才为资本服务。

网友:
    所以带联网功能且封闭生态的智能家电附加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尤其某些不兼容不开放平台,期待楼主个人实力实现个人中控面板开发,全屋智能且兼容多品牌家电。
    单一设备可以搭积木DIY,全屋智慧家具也应做到多品牌兼容便于用户选购。

网友:
DeepSeek写代码,太强大了,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在网页和贴吧看到deepseek,但一直不知道这东西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就只知道跟人工智能沾边的东西,我这 ...

曾叫它用来推演一组体育,福利彩票号码,最后生成的彩票号码,拿去买了,没想到体彩没中,福彩到中了600元,投入50,净赚550,不错不错,不过,把这种高科技用来买彩票,是否有点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在网页和贴吧看到deepseek,但一直不知道这东西具体是个什么东西,就只知道跟人工智能沾边的东西,我这 ...

deepseek确实很强大,用好了省不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叫它用来推演一组体育,福利彩票号码,最后生成的彩票号码,拿去买了,没想到体彩没中,福彩到中了600 ...

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
这一下,小熊抽湿机有了质的飞跃

网友:
绝对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