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卡萨帝 BCD-420WDCAU1电冰箱 冷冻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07):
2020年8月的“高端”冰箱卡萨帝BCD-420WDCAU1,刚用不久下面的变温抽屉因风门被冻关不住,售后给”升级“了带自加热防冰风门。这几年倒是相安无事,但近来偶有中间冷冻室化冻的情况,在废了4抽屉的食材+被夫人吐槽无数后,必须出手了!

有前两年维修美的冰箱冷却风扇不转的“经验”,被步判断风扇的问题,拆开看看

蒸发器起霜温度很低,磁铁骗住关门传感器,风扇果然不转

上次售后怎么给接的线?温度传感器改到12v电源上,原插头空着是几个意思?合着这几年这个传感器就没起作用?
质问现在的售后,好在兄弟态度还好,在后面的维修中帮了不少忙且不收费~

重点研究这个4线风扇,*音有个视频把原理说清了,但也被误导在了黄色的检测线上
白线加个控制电压能转,但黄线没有反馈...

钻了牛角尖,认为没反馈主板把12v断电,拼dd上¥18.5入了个

等货期间研究接线原理

后面的主控对着售后给的模模糊糊的图看了个七七八八

原来,这个冷冻风扇的控制信号是从门上显示板送来的...这点灰常重要...

没事研究下这个风扇为什么没有反馈信号,示波器都看不出个啥
一次压铸非常结实,热风枪暴力拆解

黄线到了主芯片上,看不出什么...

仅供参考

新风扇到货测试和旧的一样,面对客服的信誓旦旦我信了,看来不是风扇的问题

那就是门板的控制信号没送过来,莫不是门线的问题?
难怪之前时好时坏了一阵,维修过程中有次瞥见风扇惯性停转,这都合理了,售后也肯定了我的想法

开拆,果然......

接线是小事,恢复试机一切正常

左侧照明不亮,中间LED断,从灯带上拆个搞亮,可以圆满交差了

最后附上售后给的资料,一并谢过

网友:
风冷机还是比较好用的,检修也方便。

网友:
我还不知道冰箱里面有风扇。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搞坏一个风扇,我以前也经常这样,哈!现在先简单在复杂

网友:
门转轴处断线故障比率比较高

网友:
看来这个是故障点哈!

网友:
维修走弯路啦?!!!

网友:
看断线地方该是通病,价格对不住质量哎

网友B:
之前买了个某尔,刚过保修期压缩机就坏了,果断扔了,买了个某的,价格只有某尔的一半,目前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之前坏的某尔,票价已经回来了

网友:
兜这么大个圈,原来就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了个某尔,刚过保修期压缩机就坏了,果断扔了,买了个某的,价格只有某尔的一半,目前使用时间已经超 ...

铝线压缩机

网友:
我加的冰箱都是华日的,以前的容声也可以,现在别的品牌都不怎么信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搞坏一个风扇,我以前也经常这样,哈!现在先简单在复杂 ...

经验不足,好奇害死猫浪费了18.5米

圈子兜的的确是大

网友C:
线是被夹断的?

网友D:
冰箱好像不是直接放地面的?

网友:
浪费了点时间,修好就行

网友:
线硬,,不舍得用柔软的电线,,计划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是被夹断的?

门轴里来回转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好像不是直接放地面的?

是放地面的,稳如老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