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压敏电阻求助 蓝色和黄色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5-03-28):
原装是蓝色的,买来是黄色的,这个查不到参数,帮我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性能。

网友A: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TVR14391
没仔细研究,好像参数差了不少。

网友B:
应该是用在220伏供电端的吧,浪涌电流有区别。

网友C:
可能的意思:20B250是φ20,250V,14391就是φ14,390V

网友D:
这种蓝色的多,黄色的少,都没研究过,有什么区别,还是听听楼下大神的讲解吧。

网友:
看看DEEPSEEK的回答:

问:压敏电阻蓝色20B250和黄色14391的区别?

答:
压敏电阻(Varistor)的蓝色20B250和黄色14391在性能和应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区别如下:

1. 型号标准与外观
20B250(蓝色):

符合 IEC标准,型号中的"20"表示直径20mm,"B"代表材料特性,"250"表示最大持续交流电压(有效值)为250V。

蓝色外壳常见于通用型压敏电阻,如TDK、EPCOS等品牌。

14391(黄色):

可能是制造商自定义型号(如Littelfuse的VDRS系列),黄色外壳通常用于高能或特殊用途。

"14"可能代表直径14mm,"391"可能指电压(如390V)或其他特性,需具体查规格书确认。

2. 电气参数对比
参数        20B250(蓝色)                         14391(黄色)
标称电压(VAC)    250V(有效值)           可能更高(如390V)
压敏电压(VDC) 约400V(@1mA直流)    需查规格书(可能560V)
通流容量        通常6kA(8/20μs波形)        可能更高(如10kA)
应用场景        家用电器、低压电源             工业设备、高压防护
3. 关键区别点
电压等级:

20B250适用于低压电路(如220V AC系统);

14391可能用于高压或三相电路(如380V AC)。

能量耐受能力:

黄色14391通常通流能力更强,适合更严苛的浪涌环境(如雷击防护)。

尺寸与散热:

20mm(蓝色)比14mm(黄色)体积更大,散热更好,但黄色型号可能通过材料优化实现高性能。

4. 选型建议
20B250:适用于电源输入级防浪涌(如家电、消费电子)。

14391:需确认具体参数,可能用于工业设备、通信基站等高可靠性场景。

注意:黄色14391的型号可能因厂商不同而异,建议查阅对应品牌的规格书(如Littelfuse的VDRS14391)以获取准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model=TVR14391
没仔细研究,好像参数差了不少。
...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在220伏供电端的吧,浪涌电流有区别。

用在大电流24v供电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意思:20B250是φ20,250V,14391就是φ14,390V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蓝色的多,黄色的少,都没研究过,有什么区别,还是听听楼下大神的讲解吧。 ...

感谢顶帖

网友:
坛里提醒AI查的有时不可靠,楼主要甄别-------不可盲目相信AI工具,太可怕了!包括deepseek!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251113

网友:
AI查的有时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大电流24v供电输出端

估计是防止输出端反向浪涌从而保护内部电路,250指1mA时两端25V,钳位限压,391指390V,无法保护内部电路

网友:
deepseek感觉不是太靠谱

网友:
确实不知道

网友:
没考虑过,区别可能也不大吧。

网友:
来自chatgpt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