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5+tps3510芯片机箱电源闪修记录

楼主(2025-03-28):
电源为CM6805主控,TPS3510保护芯片的组合开关电源。

长期使用后无输出故障。检查可以启动带负载就保护。
红线三角区有个可调电阻,损坏导致带负载保护芯片关闭输出。一个220Ω可调。更换后修复。

TPS3510保护芯片资料

1脚有电压,电源才正常工作。附上芯片资料。网上都可以找到懒得找就这下载吧!

网友:
换成固定的电阻就再也没问题了

网友:
不错,条例分析清晰。

网友:
调好电压测量好电位器阻值直接换成电阻更耐用

网友:
排查起来也是很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