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安卓4.4怎么升级WebView?

楼主(2025-03-28):
台电X98 Air II平板,系统是安卓4.4.4,打开网站显示不正常,怎么升级WebView?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A:
到台电官网下载固件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台电官网下载固件重新刷机。

都停止支持多少年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B:
4.4貌似webview不能单独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貌似webview不能单独升级?

不知道啊,设置里没找到...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设置里没找到...

直接装个chrome试试,自带webvie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个chrome试试,自带webview的

装了Chrome81,VIA调用的还是系统自带的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了Chrome81,VIA调用的还是系统自带的33

只能用chrome,内置webview,并不能给系统升级web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chrome,内置webview,并不能给系统升级webview

那要咋升?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咋升?

我不是说了,4.4好像没法单独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4.4好像没法单独升级

意思是只能升系统?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能升系统?

是的,毕竟那时候安卓还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毕竟那时候安卓还不完善

早停更了,不知道还能不刷回瘟10...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停更了,不知道还能不刷回瘟10...

装个其他浏览器试试,vivaldi,火狐,4.4太老了,不知道能不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其他浏览器试试,vivaldi,火狐,4.4太老了,不知道能不能装上

装了Chrome 81了,感觉运行很慢...

二○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4.4好像没法单独升级

deepseek 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