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内置式链条开窗机的电路及维修

楼主(2025-03-28):
家里地下室天窗升降坏了,不能开闭,拆下来修修。

看着挺简单,拆卸过程中,起先没有找到办法,怎么也拆不开,链条卡住。只有把链条抽出或完全缩进去,链条拨齿完全方法翘动,一时陷入了困境。
插上电,遥控器无法开机,后观察到机体上有一个按钮,试着按动,电机转动了,可链条不能完全伸出,也不能完全缩进,原来是被链条连接卡住,把连接块拆卸后,链条能完全缩进去了,拉出来看看。

里面有一块电路板(单链条开窗机内置接收板,型号为KC001  V3.1),电机,减速齿轮,链条仓。电路板系一个开关电源和遥控接收电路,观察没有发现任何烧蚀痕迹。插上电用遥控器无法开机,拆开遥控器

里面一颗纽扣电池(CR2430 3v),测其电压,视乎欠缺了一点,家里没有此型号电池,找了一块CR2025的,测试有3V多,可装上去遥控器竞不卖帐,按动按键指示灯竟然不亮,重新装回原电池指示灯要亮,不只是遥控板坏了还是接收板有问题?
既然拆开了,干脆把电路板理一下,电路板系双面电路,元件档着无法识别电路走向,只能了解个大概。

电源管理芯片U1是小六脚83J17P,网上没有找到他的资料,场管因为元件太密集,无法看到他的具体型号,电路用了两个光耦,357N,这元件少见,不知为何用两个,可能是电压精密度有啥要求。8位微控制器(BS003F3P6),接收芯片(SYN500R),另外还有几个3脚的,以为是三极管,可版上又是标注芯片符号U2(EA1),U4(A4W)。
遥控板型号是ZC11-01,表面就升降两个按钮,可里面却有许多触点,不只是操控什么的?
电路没问题,遥控器没问题,那只好对码试试了。对码,成功!
这链条开窗器有个致命的弱点,内部电路板元件哪怕出一点小问题,就只能报废,因为无法拆开他进行维修。

网友:
具体长啥样的,改成简单的机械结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
手绘电路图挺牛的

网友:
手绘印刷电路图不错,一定是化费了不少功夫

网友:
楼主是画图的高手。

网友:
能画出这样的电路图,可是业界高手哦。

网友:
这个需要技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网友:
真的很敬业。画图纸找毛病,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