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讨论一下混动新能源汽车的12v小电瓶

楼主(2025-03-28):
好奇宝宝两问

1、混动新能源汽车的12v小电瓶还用给启动机供电吗?还是P2电机用高压电,直接就给发动机启动了。
2、混动车的小电瓶是锂电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小电瓶的作用就是 控制继电器接触器什么的,接通高压电池包,应该是不负责启动燃油发动机,,燃油发动机 和驱动电机是 在一起的,应该是驱动电机 启动燃油发动机,,小电瓶 主要负责 12v用电设备,例如车机,电喷电脑,abs泵,等等,,高压包电池,同时对小电瓶充电

网友:
混动的12V应该是辅助电源了吧,锂电可能性大,毕竟现在电池也不贵

网友:
谢谢,学到点知识了。

网友:
据说很多车型的12V小电瓶还是铅酸

网友:
12V轻混的电池是锂电。

网友:
哪一天去4S店专门了解一下

网友:
混动车的小电瓶就是一般的汽车电瓶。

网友(2025-06-24):
普通铅酸电池

网友:
别的不知道,卡罗拉双擎是大电池降压给12V电池充电。大电池启动发动机,即使停车状态发动机启动瞬间灯光不会暗一下

网友:
12v应该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

网友:
为什么还用12V电池,就是因为要用原来煤油车的配件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