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改修一台安桥NR828功放,解决电路板漏电短路通病

楼主(2025-03-28):
ONKYO安桥TX-NR828、727包括6系列驱动板有漏电短路通病,原版是纸基板,如果隔段时间没有使用并且天气潮湿,就会导致板子吸潮短路,因为供电为±60多V,供电线距离很近,线间电压达到130V;短路会导致基板碳化,绝缘电阻降低,更加容易漏电,从而恶性循环;因此反复修板割板不如自己重新画一片玻纤板取代,我原本就是深圳某音响公司的技术主管,这点事情不算事,说干就干;先画原理图,再导出网表画pcb,检测无误就打样;等待样板期间想到不如把电阻一起换发烧电阻,立即订了一些电阻;电阻到了板子也到了,然后一个声道一个声道的移植、测试;最后完美解决原来问题,剩余样板挂X鱼卖了,哈哈。

网友:
膜拜大神,这才是真正的换板维修啊

网友:
厉害了,不愧是主管,执行力惊人

网友:
牛啊这可是个大工程

网友:
这不是修,是重新设计打版

网友A:
这才是抄板的正确姿势。一个合格工程师的必备技能,这工程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抄板的正确姿势。一个合格工程师的必备技能,这工程量不小。

确实,尺寸实测,布局也要最大限度保留,单面板改双面板,不用跳线。还要考虑音响必须考虑的单点地,电流平衡。

网友:
这是大工程,等同再造

网友:
原来的纸基板有的地方都黑了

网友:
厉害能自己安装安桥功放。

网友:
还行,没多一路零件出来。

楼主:
这个板子是去年画的,已经稳定工作小半年了,真搞不懂这么大品牌竟然在供电电压这么高的前提下用纸基板,关键两个供电线还这么近,线间距大一点也不至于有问题啊。5、6、7、8系列全有这个问题,网上大把的挖板、割板维修案例。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啊

网友B:
都是计划性报废的手段

网友:
大神的级别,这维修费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计划性报废的手段

你怎么一说还真是有可能

网友:
技术牛,看着背后的焊点已经懵了,这么大一块板抄下来,得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
居然复刻,牛逼!

网友:
这样的设计失误就没有召回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