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轩逸经典车门异响处理(更换门卡扣)

楼主(2025-03-28):
之前主驾安装四门一键升降,拆前主驾门把卡扣搞坏2个,后门也拆坏1个,后面发现车异常响,购买原厂卡扣,今天到了更换
另外在安装卡扣位置,贴上胶布在安装卡扣,更加牢固

新卡扣

拆开

拆开

拆开

坏卡扣

安装

上胶布

上胶布

安装

网友A:
板正的白衬衫,我想知道撸主是干啥的...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B:
4S店没生意啰,楼主谢罪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正的白衬衫,我想知道撸主是干啥的...

弱电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店没生意啰,楼主谢罪去吧

怎么可能,这个小问题还是自己解决好了

网友C:
恭喜修复成功!其实内饰件挺难拆的,容易把塑胶件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修复成功!其实内饰件挺难拆的,容易把塑胶件搞坏!

只能说,第一次拆装没有经验,但是这个卡扣质量确实不怎么好,在购买的绿颜色的卡扣质量就好很多,另外习惯自己折腾了,关键省钱

网友:
不信...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D:
车辆的异响确实挺头疼的,不过能找到原因并顺利解决就很不错了,我的车也有异响,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也怀疑是车门里面,但是不敢拆,卡扣确实很脆弱。

网友E:
车门上的黑胶是什么胶?网上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辆的异响确实挺头疼的,不过能找到原因并顺利解决就很不错了,我的车也有异响,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也怀 ...

昨天晚上开了。还是有点声音,目前考虑是不是之前安装后摄像头的线,准备把有过线的地方检查下

网友F:
楼主的车好新好新,这买车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车好新好新,这买车多久了?

去年5月份入手,全款全包(含保险、上牌)落地7.58W。符合我要求,1家人2个娃,后排空间大,合资车,省油,配件齐,半年时间根据自己需要加装了原厂松下B5中控、后2024日产轩逸经典雷达、前后摄像头、多功能方向盘按键、四门一键升降、日行灯、前后脚窝灯、

网友:
这个东西不换新,一直会响,挺讨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年5月份入手,全款全包(含保险、上牌)落地7.58W。符合我要求,1家人2个娃,后排空间大,合资车,省油 ...

恭喜楼主买到合适自己的车,车这个东西适合自己用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G:
这个感觉就像是一次性的,拆了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感觉就像是一次性的,拆了就坏

白的塑料有点薄,拆几次,接口位置有痕迹,如果插的位置没有对整齐,容易断,在购买的绿颜色扣口明显塑料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门上的黑胶是什么胶?网上能买到吗?

这个好用,主要一个起到隔音、耐高温,车辆专用的胶带,你搜索汽车线束绒布胶带,一个起到隔音、耐高温,可以去某鱼上购买,可以买到物廉价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买到合适自己的车,车这个东西适合自己用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买车没有做过多的准备,老婆非常想买,我才开始考虑,开始想买本田飞度,因为拿证10年,没有摸车,住的老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谁到谁停。但是老婆不喜欢2厢车,考虑2个孩子,还是选择3厢。刚好那个时间日产做活动,价格很是心动,在加上口碑不错,就订了,就是裸车提出来,老板不高兴,什么都不送,我反正想自己折腾。后面陆陆续续自己整改到自己满意的样子。

网友(2025-08-15):
听说轩逸挺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