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方向盘控制器,并讨教个耗电问题

楼主(2025-03-28):
最近给小车升级安装了个安卓大屏,由于是全触摸屏,开车时操作有安全风险,所以安装个有线方控,是8键的,用于控制大屏。其他都好,就是这个手柄的背光是长亮的,哪怕拔了钥匙也是在耗电的。问各位坛友,把红圈里的发光二极管去掉,对使用没影响吧。以下是拆机图,其他是网上截图。望懂电路的大佬帮我分析下,是否可以拆了。

楼主:
用炮灰表测了下待机电流,0.07ma。虽说不大,但积少成多啊,估计半个月车子不开,这手柄能把电瓶搞没电。

网友A:
1、我认为可以折;
2、如是真0.07ma,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如果是0.07ma,同意楼上说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或者改一下供电,拔钥匙断电?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
发光二极管耗电很小的

网友B:
0.07mA,假设这路电源是用7805降压的,那么12V端也是0.07mA,

假设你车电池是40AH的,那么40*1000/0.07=571428小时;约合大约6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认为可以折;
2、如是真0.07ma,可以忽略不计。

看我图里的20ma档,读数是0.07,应该没弄错是0.07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7mA,假设这路电源是用7805降压的,那么12V端也是0.07mA,

假设你车电池是40AH的,那么40*1000/0.07=57 ...

没错,小车电瓶是42安时的,你这算法看来是没毛病的。

网友:
接二次供电啊

网友:
是不是手柄取电换换

网友:
0.07ma是收音机的记忆电流,这个控制棒没有零件,只有按钮电阻组成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安装在方向盘上面的,原来在拨杆下面啊。

网友C:
你这是0.07a,70m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0.07a,70ma啊

mA档,0.07mA

网友:
看着这小手柄功能很强大啊

网友D:
才0.07ma那不用管,但这电流不准确,二极管发光不可能这么小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0.07ma那不用管,但这电流不准确,二极管发光不可能这么小的电流

你这样说的话,可能是我的炮灰表不准。等下我换个其他万用表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0.07ma那不用管,但这电流不准确,二极管发光不可能这么小的电流

高亮度发光二极管0.07mA点亮不足为奇,以前曾经尝试过利用人体当限流电阻都能令LED微微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