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来看看这货,想把它拆了。HUAWEI ES3600C V3 6.4TB NVMe PCIe SSD

楼主(2025-03-28):
本来要装设备里的,但发现用了55000+小时了,写入量倒是才50T,100%健康度,有34颗NW821,越看越想拆了做4块2T的放阵列里用,还能多一两个U盘

网友:
拆了拆了 哈哈哈

网友A:
这个10PE写入都不到,会不会是刷过的?

网友:
好好的拆了干嘛,直接用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0PE写入都不到,会不会是刷过的?

不会哦,正经服务器上下来的。

楼主:
比较纠结,主要就这一块,我放的资料都是极其重要的源代码,必须要有冗余,所以才想着做成2Tx4上在LSI的阵列上是不是更安全点,毕竟这个挂了一下都挂了,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我现在阵列里是机械硬盘,速度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PE写入都不到,会不会是刷过的?

服务器热备盘,甚至会有接近0写入的,就是通电时间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纠结,主要就这一块,我放的资料都是极其重要的源代码,必须要有冗余,所以才想着做成2Tx4上在LSI的阵 ...

做成SATA盘,买SATA阵列卡组成RAID 1然后单独一个冷备,速度虽然慢但是至少有两层备份,香

网友B:
好东西啊,NW821跟2258H搭配应该挺不错。

网友C:
千万别拆, 这东西有大用,真不想用的放海鲜市场肯定打破头

网友:
卖了可以换好几个盘,不用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NW821跟2258H搭配应该挺不错。

嗯,原本就是想做2258H的2Tx4,放9270cv上做个RAID10,这样容量小了但安全性高了,主要这货55000+通电啊,没见过这么久的,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拆, 这东西有大用,真不想用的放海鲜市场肯定打破头

谢谢,会慎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原本就是想做2258H的2Tx4,放9270cv上做个RAID10,这样容量小了但安全性高了,主要这货55000+通电啊 ...

不建议拆,正经企业级AIC硬盘固件都是特调的,MTBF不是消费级可以比的。何况还是手搓的。而且机械盘寿命和通电相关,固态盘根本没有。固态盘只有写入才会影响寿命。

楼主:
那就不拆了,听大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拆了,听大家的!

我也本来想拆的,现在也不搞了

网友:
还是直接用吧

网友:
烧包吧,烧包吧

网友:
支持楼主,找了很久!   靓盘啊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