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强启坏了。显示14伏。

楼主(2025-03-28):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表显示14伏左右,但是给别人连车掐上电瓶,强启的伏数就变成5伏左右,上下跳动。

网友:
强启电容里面没什么电路,应该是没电了吧?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电容坏 内阻大了不好用了。

网友:
很明显电瓶没电了,电容上去就降压,很正常啊,假设一下,此时短路,电压表无限趋近于0v呢
此时只要能点着火,那就没问题,然后就发电了
正常的
有人测试,电容9v时候都可以启动的

网友:
估计是电瓶电压太低,直接把电容点放掉了

网友:
你这个多少法拉电容啊?太小了吧

网友:
不论多大的电容存储的电量有限,看似几百法拉的电容满电后只不过是瞬间能放出大电流,因为内阻极低

网友:
不上个图看看是哪种超级电容吗?

网友:
我的两套2.8V3000F,2.7V3000F,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上个DC-DC,先小电流给电容充电

网友A:
断开电瓶,电容接起动机正极和车身负极,启动后把电池接回去试试。

网友:
电容对电瓶充电了,对方电瓶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瓶,电容接起动机正极和车身负极,启动后把电池接回去试试。

这是正解,有可能他原来的电瓶彻底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