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羊毛版超级电容点焊机---未完成。

楼主(2025-03-28):
百年计划,急不来,羊毛慢慢薅,织毛衣。感谢开心果和刘诺红两位大佬。采用开心果大佬出品的电路基础上修改单片机为STC8H8K64U。代码是修改刘诺红大佬的。数码管也改用自己库存有的4位数码管。设置0.1毫米输出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信号103微秒。设置50毫秒输出逻辑分析仪捕捉到55毫秒,有一点点误差。问题不大。超级电容每天都在天猫薅的,所以急不来,百年工程。差2个电容够2板,每板7*7个10F电容。电路板是嘉立创薅的。还剩3块,先打算做2并1串。最终效果还不知道,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好家伙,这些电容都是用红包撸的?多少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这些电容都是用红包撸的?多少钱一颗?

0元购,每天每个号薅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0元购,每天每个号薅一个。

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一共两板电容就够了么?

网友B:
以前见过用电解电容阵列储能的,这个小超级电容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知道效果如何,一共两板电容就够了么?

先打算做4组板子,2个板子并一起,然后再串,这样就5.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用电解电容阵列储能的,这个小超级电容效果更好

还不知道呢,超级电容电压低。1串才5.4V。

网友:
挺不错的,这么多电容

网友:
撸这么多电容,确实牛

网友:
我也想这么并联,不知道瞬间放电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期待后续使用效果,理论上小法拉电容数量起来比起单个或以上的大容量法拉电容的效果应该是不遑多让的,薅羊毛的感觉真好

网友:
现在每天签到红包只有2毛多,3毛多,撸不来了。

网友C:
这种电容的内阻偏大,期待你的测试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多个小容量法拉电容并联后不知道内阻多大?

网友D:
汇流点用这两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羊毛还要继续薅

网友:
这么多电容看着挺壮观

网友:
太佩服了,这么多电容,这要薅多久啊?关键还不黑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汇流点用这两边会不会好一点……

当时打板没考虑到,回到家一看,汇流点好像放两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的内阻偏大,期待你的测试

不知道呢!!多个电容并一起,能降低一点点内阻,不知道能降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