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只是换了个头子,你至于吗:IS903重换晶振,需要重新开卡,数据全无

楼主(2025-03-28):
话说早几年因本坛的缘故,入手了个IS903 64G MLC的U盘,推拉式的——这种设计是真不行,不多久就不好用了,就给换了个不锈钢壳。页面介绍说是适配板型的,结果还是略大号,就用包装盒的瓦愣纸折叠塞垫,以及各种不匹配,比如配套紧固支架比较松,拨下就脱衣,只得拿已有的那种给LED灯散热的双面贴加强,哪料到就有了现在的故事(删掉)事故,胶水太好太紧,把头子夹坏了还拉不出板子。怎么说,这头子当时可是费了老大劲才搜买到的正品富士康USB3.0头子,有点小贵,但也耐用。

烙铁加锡预处理下,风枪再来一道,又吸一吸,拆下处理好,换新头。
这里有个手抖的问题。为了让焊点看起来漂亮些和补缺补漏防虚焊,又用风枪吹了吹,结果把镊子把崩了下把晶振和他的电容给推了出去。手机放大确认没有连锡或其他短路问题,上机。犊子了哦,led亮了下就灭,而不是正常的连闪。坏事了,你大爷的,运气真好,一通排查,严重怀疑不是晶振挂了,就是电容嘎了。
想起来,在立创商城的购物车似乎好像上车了些东西,一直没多大想法,这不是要逼人嘛。

唉,老眼昏花,不留心买错封装了,0201。唉,还能怎么办,硬上了诶。
大家愿意的话,就点开看下大图,比照下C20好了。肉眼,睁大肉眼,只能尝试用风枪吹呀吹,老是立牌啊立牌,向天90度挂一边。没法子,大爷只好给他压枪了,掀 平他,定一边,然后烙铁补刀,两边都补了那几回了,各位看官大爷,最后手机放大看+表子测量,总算是糊住了。

心情不好,整完后洗洗刷刷顺手插到充电头上,心情才好起来。只见她LED终于朴灵朴灵,眨呀眨媚眼,有门。
真的吗?嘿嘿,嘿~~我,你~~

怎么肥事?
不死心,打开磁盘管理

奶奶个熊啊,PartitionGuru也看不到身影。
再祭出ChipGenius_v4_00_1024看看

唉呦,连信息都变了。
马拉扒皮呦,如果不是因为原来的数据有备份,说不得揪起锤子给它几锤子,扔地上重重踩几脚。。
能怎么样,开卡呗。我就啊啊啊了

算了,大概是选错配置文件了。

后记
1、重要数据,使用U盘,要小心。这是老生重谈的话题,真遇上了就好玩好笑了。整个事件,不过是换了插头,手抖闪了晶振或电容,补上就是了,你能料到后来还会有这么多的事吗?照理不应该啊,最大的问题估计在于主控因为晶振问题上电造成固件丢失,数据全玩完了。
2、系统自带的公文包还行,做下备份同步。
3、狡兔有三窟,多存几个地方没坏处。
4、一个好点的夹具很重要,既能夹牢板又不会可能夹坏板子及其元器件。本事故,就是由此造成的。

网友A:
这图片也太紧凑了,一放大就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也太紧凑了,一放大就看不清了。

唉,刚才坛子发贴遇到个问题,老是提示没有标题或内容,然后复制粘贴重发,谁知道图像全成为缩略图的了。
已经重编辑补图了。

网友:
USB头子不是用烙铁焊的么,你为啥用风枪?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网友:
现在的qlc寿命就这样

网友:
胶水得先吹融吹热再取下来啊

网友:
真的是瞎折腾啊,肯定是手残党和脑残才吃饱没事干,啊啊啊

网友:
板型合适的话换个铝合金的外壳吧,好歹是个MLC的盘

网友:
应该是风枪加热把固件热没了吧

网友:
这个U盘你一定很嫌弃它。手残党,原本就是换个外壳的事情,这不满意那不满意,于是越搞事儿越多。

网友:
这么不耐热的吗?

网友:
U盘只能临时存,重要文件要在电脑上有备份。

网友:
不是优质盘,容易 坏

网友B(2025-05-06):
跟晶振没有半毛钱关系,FLASH质量不好(寿命尽了等),或受高温产生数据丢失

网友:
换晶振不至于出问题的, 可能与FLASH有关.

网友C:
903的固件存在主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晶振没有半毛钱关系,FLASH质量不好(寿命尽了等),或受高温产生数据丢失 ...

您是老师傅,高温造成数据丢失倒是可能。问题是,吹的时候加了隔热,是斜着往USB口方向吹的,热量应该没有吹到F,关键是吹后摸着F不热啊。所以有点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3的固件存在主控里?

所以说“至于吗”,当时吹的时候加了隔热,是斜着往USB口方向吹的,热量应该没有吹到F,关键是吹后摸着F不热啊。所以有点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