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古老的小小卡拉OK机拆解:XINDA AVE-368

楼主(2025-03-28):
大概1990年的古老OK机

外形:一排旋钮,音量1,音量2,高音,低音,延时带开关。

背图,入,出

底面有9V电池孔,电池腐烂,剪线。

拆开!

内部PCB不是电脑软件绘图

固定电路板靠电位器

线路板纯手工焊接,分离元件。

两个延时芯片:
MN3102、MN3207  - Panasonic Semiconductor

小机器有品牌,山寨品牌:DX xinda

小机器有型号:AVE-368

电池和外接双供

指标印在机壳上

芯片:MN3207

网友:
不错不错,小巧玲珑

网友A:
这个卡拉OK机有年头了

网友:
当年价格不菲

网友:
相当年挺流行的好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拉OK机有年头了

这么多年过去,卡拉OK我也没唱来,左边听,右边听,都没见张,只是菜市场的菜都涨好高啦。(^-^)

网友B:
芯片是进口的  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进口的  nice!

是松下原装芯片?不知道。

网友:
袖珍迷尔,小巧玲珑。

网友:
3102、3207混响IC。

网友C:
1990年的古老OK机,老古董了,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90年的古老OK机,老古董了,效果咋样。

效果还行,一般般吧,不算差,小可爱的OK机,准备留下,不扔垃圾桶了。

网友:
算是第一代电子式延迟混响器件,以前都是机械弹簧式的,不过没几年就被数字式延迟混响器件所替代。

网友(2025-05-22):
这个不带功放吧,我手头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