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讯拓t301鼠标一只

楼主(2025-03-28):
鼠标正面

鼠标标签纸 型号是t301 网上没有查到单独这个型号 应该是套装

开拆 有配重块

微动是华诺的

华诺微动

华诺微动  解码器 下面的微动不知道什么牌子 做工尚可吧

网友:
价格肯定也很便宜

网友:
做工也就那样吧!

网友:
太简陋了吧

网友A:
我分析板子的另一面肯定还有东西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析板子的另一面肯定还有东西

空空的 没啥东西

网友:
估计就是最便宜的鼠标吧。

网友B:
mx8733B,低端入门级的引擎,主打性价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x8733B,低端入门级的引擎,主打性价比的

谢谢 科普这枚芯片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现在的鼠标已经是越来越简单了,没有配重都感觉不到有重量

网友:
9.9的货?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网友:
华诺微动还不错

网友:
有点简单了

网友:
鼠标已经是典型耗材了,坏了就扔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