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9082HP120跑完RDT才89G?

楼主(2025-03-28):
2个颗粒的256G,原本故障就是硬盘变成未格式化了 分区也分不了,于是短接发现才1个CE,坏了个颗粒,RDT一开始我是1  20  50 结果跑完RDT 只有89G, 然后我再改RDT 25  55  还是一样只有89G, RDT开我是选0, 跑完RDT之后是选3 没错吧? 请问plane mode我要不要选别的啊? 两次开卡我都是选Multi ,还是说真的颗粒太差了?

网友:
就是颗粒太烂了

网友:
芯片是英特尔QLC,还可能是黑片,你是一点也不查吗?,而且连张图都不肯上,能开出来算不错了,要是开不出来,估计就真报废了

网友:
估计会越跑越少,QLC的片子还是慎重点

网友:
主要是芯片不行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