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车载FM发射器遥控器拆解

楼主(2025-03-28):
闲的没事干,拆个没用的遥控器,电池已经没电,遥控器也没有啥价值,扔前拆开看看啥结构,揭开正面的按键膜就打开了,就一个电路板没啥好玩的,看吧,长得一样的是不是通用?

网友:
红外发射遥控器

网友:
车载FM发射器遥控器

网友:
455k滤波器  FM波段

网友:
现在的连晶振都没了

网友:
遥控器做工简单,能用就行

网友:
接收机也是调频的吗?

网友:
下面一排还有隐藏按键。长得一样没用,要看红外编码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使用纽扣电池的遥控器,电池普遍不太耐用。

网友:
就这东西。长的都差不多,功能就差的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