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斜的铝瓦顶 雨水会沿着屋顶背面下来不?

楼主(2025-03-28):
不知道雨大的时候,会不会沿着屋顶背面一路顺墙而下

网友A:
会的,不过一般会在高那边底下搞一条檐

网友:
当然会,看车间的铁皮瓦房就知道了,要弄个瓦檐

网友:
通常都有水槽或水沿

网友:
肯定是会有部分出现的

网友:
要不要做防水?或者弄个房檐

网友:
多多少少是会有部分漏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不过一般会在高那边底下搞一条檐

果然没做屋檐, 等进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