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年久失修了,求助大佬

楼主(2025-03-28):
手里的ut61E,近一年没有使用了,年久失修,现在的故障是电容档底数大,约280并且不显示符号(开机瞬间也没有)毫伏电压档位从0一点点往上跳会跳到200多,按压转盘会变小,松开变大。
拆开外壳看到好像有发白的地方,屏幕右上角没接触到胶条的地方碎点小边边。不知道是没拆好还是摔到坏的。

不知道哪里坏了,毫伏电压档没测量,其余档位精度没发现啥大问题。

求助大佬,会不会是主控坏了,很多年了,早就没保修了。返厂维修有价值吗?

重新测量了毫伏电压档,精度也没啥事,但是毫伏档切换不了量程

楼主:
毫伏电压档没测量,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其他档位没发现啥大问题,就是电容档的显示单位,一点也没有,开机瞬间也没有。

网友A:
返厂吧,终生免费很贴心。

网友B:
除了不显示单位,其它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终生免费很贴心。

担心是主控坏,那还不如不修呢,一个主控也挺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不显示单位,其它都正常

是的,修大佬,电容档和毫伏电压档有底数,电容档没符号,其他的测量都没发现问题,精度跟之前差不多。

网友:
主控应该没坏,没受过电压,芯片极少放坏!最大的疑点是外围电路,尤其是电容和接触点。

网友:
这时候,要相信厂家

网友C:
测量没问题,主控肯定没事,估计跟电容或主板受潮有关

网友D:
旋片接触不良吧,清洗下试试

网友E:
用好的洗板水洗一下,时间长了精度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没问题,主控肯定没事,估计跟电容或主板受潮有关

电容档没符号这个很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好的洗板水洗一下,时间长了精度偏移了。

电容档没符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片接触不良吧,清洗下试试

电容档没符号,毫伏电压档基本不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不显示单位,其它都正常

修大佬,一般什么问题能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mV档都这样。大部分数字表都是的,越贵的表开路越跳

网友:
我的61E还睡这来,打电话给售后说没配件修不了,蜂鸣档位不响,二极管档位正常,测直流电压调换表笔差好几伏。会不会是主控坏了。

网友F:
太旧的版本不一定能修好,,,,差不多时间的61E,返厂修成电压挡只有一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旧的版本不一定能修好,,,,差不多时间的61E,返厂修成电压挡只有一位小数 ...

我也怕呀,这老表其实毫伏档我还真不用,这电容档没符号是真难受

网友:
不像是主控坏了 更像是接触不良什么的 洗板水先擦擦板子吧